昭意电机选择

楼主(2022-02-10):
昭意有两个电机,价格差不多,怎么选啊?4725 520KV 线径1.45,4730 520KV 线径1.5

网友:
看飞机,你这边飞机如果不大于比如说5.5kg,用4725足够,大于或者对特别暴力什么的有追求再上30

网友A:
200a,4730,deko9,RT或AZ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a,4730,deko9,RT或AZ

要的就是这套配置

网友B:
昭意4725跟4730区别大么?  能不能飞出区别?

网友:
不去比赛 不追求重量和飞行时间直接买大的马达完事   不要纠结  就重个几十克
来自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昭意4725跟4730区别大么?  能不能飞出区别?

丢你,你射手文,咩电机都射啦

网友:
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