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手遥控器飞穿越,升降、俯仰、左右倾、左右转应该如 ...
日本手遥控器飞穿越,升降、俯仰、左右倾、左右转应该如何分配到摇杆上。

楼主(2022-02-10):
请问各位大佬,日本手
遥控器
飞穿越,升降、俯仰、左右倾、左右转应该如何分配到摇杆上?

网友A:
日本手和美国手就一个俯仰和升降不同,还要怎么分配?

网友B:
日本式,应该是俯仰和左右转在左摇杆

网友:
日本手:
左摇杆是,上下--俯仰 E 左右--左右转 (方向)R
右手摇杆,上下--油门 T 左右--左右倾 (横滚)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