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FMS的90毒蛇

楼主(2022-02-11):
FMS的90毒蛇,论坛里不多见,不知是不是因为卖的有点贵

前言
我一直对毒蛇的那个翼尖小翼很不喜欢,加上翼展比机身还长的奇怪形状,因此入模这么久从没入手毒蛇这机型
但不久前看到FMS新出的这款90毒蛇,涂装风格是颠覆我对毒蛇印象不好的主要因素,其他的还包括新的易拆装构造、后退襟翼等,
促动我入手的最后那根稻草,则是刚飞顺手的老旧90F15擦树炸机,空出了一套动力设备,在春节快递停发前上找擎天老板要了一套空舵版的毒蛇。
动力设备是好盈的130A电调+飞翼老款12页外转涵道(KV1550那种)。
毒蛇的装机挺简单(包括装入电调和涵道也没啥特别要说的),所有螺丝都是一样的M2内六角,这个挺赞。

靓飞机要配美女

首飞及调试
空舵版毒蛇也带了锐飞,但我对这锐飞不熟悉,在初期飞行时,甚至搞混增稳和自稳,很不习惯,没多久就拆掉锐飞换上飞翼的E51(而且锐飞的增稳默认设置,在3-4级乱风环境下增稳感觉效果也一般)
这个春节假期新毒蛇共出勤6次,93起落。说下感受:
飞机尺寸挺大,翼展比80阿凡提大些,主翼的面积则和80阿凡提差不多,机身长度则一样

飞行的感受,B站上一些行家也分享过,差不多是那样,典型的运动机。
我用的5200的旧电池(一个3年一个6年),使用飞翼旧款涵道,起飞重量3.3公斤,飞行感觉中上吧,做动作还不错,倒飞时的推杆要适当大些;也试过40%左右小油门巡航飞,当是滑翔机飞超过8分钟落地还剩3.8V。

重点想说下降落
按理说尺寸这么大,翼载不高,还有个高效的襟翼的飞机挺好降落
而实际飞行的感受是:从一般飞行的习惯去把控,挺简单:不管是开1档襟翼甚至2档的45度襟翼,都可以采用飘降的方式,不怎么需要补油门,除非是速度很慢又顶着风。FMS厂家在设定襟翼和副翼面积时,应该是尊重了原机的设定,其实我觉得襟翼的面积可以再大些,副翼小一些,这样襟翼的效果更强些。
然后我个人比较追求极限的慢速降落,当降落的速度慢到失速临界点时,不能乱动升降舵,很容易就拍下来造成重降摔弯起落架。我飞这90多起落,一共校正过2次左侧起落架。
所以如果要追求这种极限慢速降落的话,要注意稳住升降舵了(顶风需带点二儿油门)。
为啥我喜欢这么搞?因为毒蛇的主轮子有2个轴承,转动很溜,滑行老远都不停下来。如果用PNP带的反推电调,估计就好办多了。
最后是建议这飞机的玩家,在翼尖的小翼套的下方,粘个防擦的塑料片,避免翼尖擦地时破损。

参数:厂家标的翼面积30.2d㎡
实测主翼22d㎡,平尾7d㎡,机身(投影面积)有17d㎡
飞行视频我自己没拍,从文字去感受吧

网友:
小美女比飞机更漂亮

网友:
这个毒蛇的涂装确实漂亮

网友:
机机很漂亮,女儿颜值更胜一筹

网友:
你孩子是你最大的成功

楼主:
这段时间在我外地工作较少在家,春节请了2星期年假,家里小公主自然开心坏了,我去哪都粘着,每次出去飞行她都跟着去的。

有几天下雨,就临时做了艘简易风动船给小公主在小区的水池玩

待条件成熟时,会教她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在我外地工作较少在家,春节请了2星期年假,家里小公主自然开心坏了,我去哪都粘着,每次出去飞行 ...

好有爱难得小公主也喜欢航模

网友A:
控是怎么做到没有灰尘的

楼主:
FMS的90毒蛇

引用 网友A:
控是怎么做到没有灰尘的

经常清洁啊,包括飞机、充电器等,都经常清洁,甚至每次飞完都湿布擦干净。

网友:
漂亮的飞机,漂亮的遥控器! 朴素的空调!

网友:
我也想用xxd电机做一个小遥控船给小家伙雨天不能飞的时候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常清洁啊,包括飞机、充电器等,都经常清洁,甚至每次飞完都湿布擦干净。

网友:
我在群里看到你公主玩风动船了。我一直挺喜欢毒蛇这造型啊,翼尖小翼挺不错的设计呢

网友B(2022-06-28):
毒蛇去掉翼尖小翼,会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毒蛇去掉翼尖小翼,会怎么样呢?

没试过呢,一般飞行的话,估计影响不会很大吧。

网友:
確實好飛好降

网友(2022-08-04):
我就喜欢毒蛇的翼尖

网友(2022-09-06):
感觉毒蛇的涂装不太好看,要是迷彩的就nice了……

网友:
毒蛇速度挺快的

楼主:
近期飞行,注意到90毒蛇一个特性,慢速转弯时容易陷入失速螺旋,在有风的环境下飞行需要注意。
8月飞了40多起落,此时南方多风,在跑道方向是正侧风,经常有3-4级,在一个特定环境下发生失速螺旋,挺麻烦的:
我习惯逆时针飞5边航线,在从第4边转到降落航线时,飞机往往是顺风飞行,因此时飞机速度已经比较慢,在顺风环境下造成空速更慢,升力大幅减少造成飞机向左侧倾斜并螺旋,这种情况下,因为飞行高度已经比较低,很难救机。
本人8月遇到过一次,但很幸运,条件反射的打舵给油,把飞机救起来了(飞机上有E51增稳可能也有关系),而本地模友据了解因此炸了3架。

楼主:
似乎毒蛇都有这失速螺旋脾性,同样大小的80阿凡提就没有这特性。
建议在飞这飞机时,注意风向的影响,适当加大飞行速度,如果在转弯时是顺风,就加大转弯半径,减少飞机倾角。

网友C(2024-01-10):
想问一下他的反推接线接在几通上啊,遥控器里通道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他的反推接线接在几通上啊,遥控器里通道怎么设置?

找一个闲置通道插入反推控制线,遥控器这边用2段或3段开关控制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他的反推接线接在几通上啊,遥控器里通道怎么设置?

毒蛇默认是关闭反推的。你要设置开启。如果有好盈的设置卡最好开。没有的话找客服要设置说明。可以用遥控器开启。。然后把反推线插入闲置通道。个人推荐设置那个两段的回弹开关。另外记得把舵机行程调整到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是怎么做到没有灰尘的

拼多多上买把羊毛刷,2元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