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用接收机玩飞行模拟器的方法

楼主(2022-02-12):
首先直接改造加密狗, 无非就是把 5v, gnd, 和信号头(音频头顶端) 用3P线接出来
加密狗改造不影响原功能, 你依旧可以用传统方式,如下图
如果接收机有PPM输出, 接收机直接连加密狗引出的3P线, 如下图

如果接收机只有舵机输出, 那么按下图连接,需要PPM编码器帮你转化信号

接收机有sbus输出,  同样可以用 编码器转化
接收机的SBUS 转化为PPM信号 如下图:

PPM编码器 且带sbus转PPM如下:

此方案通过提供改造过的加密狗和PPM编码器适配各种接收机

网友A:
就为少一条遥控器的线?我看到有个高手直接把ppm接收机,连接好,封装在加密狗内部,外面没有多余线材。功能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为少一条遥控器的线?我看到有个高手直接把ppm接收机,连接好,封装在加密狗内部,外面没有多余线材。功 ...

  那样不是浪费了一个接收机

网友:
这不是还得买个ppm接送机了。

网友:
一个微型的接收机,可以装进加密狗壳里边的,价位在八九十块钱。

网友:
futaba有无线接受wsc-1,延迟低很香

网友:
自己动手改造还是很厉害!
自己不想动手,我看了下淘宝有现成的购买! 内置模拟器,自己把接收机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高手,我还是凑合用有线连着电脑玩好了。毕竟家里没那么大,不需要离显示器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