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一架MSH380v2吐槽一下

楼主(2022-02-12):
看朋友飞这机,又漂亮,声音又小,碳纤维尾管还挺骚,所以就咬咬牙,买了一台,春节在家没事给装起来了。不过安装过程中踩了不少坑,没想到这小机这么不好装。在这里吐槽一下
1,这飞机电调和电机空间非常小,尤其是电机和电调连线很容易被电机齿干涉摩擦,我是把塑料框架背面剪掉了一部分,才装进去的。不然电调和电机插头会摩擦电机齿
2,陀螺仪只能安装到唯一的位置,我本来想用一体化陀螺仪,没想到天线冲着电机容易被摩擦,而且我在调试的时候还真摩擦了,把天线磨秃噜皮儿了。如果把陀螺离开电机非常远,所有的舵机插头又都有干涉,舵机插头就没办法插拔,现在方案是用了分体陀螺仪,接收机用强力双面胶粘在机头安装罩的那个座上了。
3,这机竟然没给出尾舵机拉杆总长度……幸亏朋友有,我可以问,不然都不知道怎么粘接。
4,最后吐槽一下Kontronik kolibri 60这个电调,一定要先设置mode1,再设置mode4,然后再连接电脑设置定速储存模式,才能校准成功。如果直接用电脑设定,就会出现无论开多大油门校准,电调都用100%的油门启动,超级可怕……

楼主:
还有就是这机配的那破铁皮垫片,也太难看了,而且也配不上这机的售价啊。我全换成漂亮的铝合金垫片了。螺丝还有两种规格的,m2和M2.5,垫片也要相应的买两种……

楼主:
哦,最可恶的,这机极难走线,给留出来的空间都特别小,而且全部内走线也不可能。我来回来去捆了好几个方法,用了无数扎带,现在看到的前两张图是最终方案

网友A:
缺点不少啊

网友:
我原来也想买EVO,后来 XL380V2 699,就打算先买个丐版便宜的试试手感,好了再上EVO。我这2天也正在装机,丐版的头罩开放式,尾舵在尾管上。后面和下面都可以放 spirit gtr 或 CGY760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点不少啊

也有优点

楼主:
说一下优点,首先就是这飞机巨漂亮,欣赏水平有限,不过就配色,外形,碳纤维的材质,目前在我接触过的飞机里数一数二。其次就是全皮带飞机非常安静,几乎只有大桨声。电机齿的摩擦尖叫几乎没有。第三就是380的动力要比360好不少,据说飞起来手感会比360提升不少,我还没飞,等首飞后再来发表意见

网友:
不管外观价格金属件各方面都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奥,对。
零整比特别高,非土豪消费不起。
你就当玩廉价点的700或者500级的飞机好了

我准备调好了装个玻璃罩子供起来……

楼主:
这机就是好看,摆柜子里当静态,好不好飞的已经不重要了。
分享一下我的配置
MSH380 EVOv2
金属大桨夹升级
金属尾桨夹升级
kontronik MicroPyro 380-09
kontronik KOLIBRI 60 LV
KST x12-508
KST MS565
SpiritGT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两百起落后尾齿轮会豁开
尾波箱也可能疲劳断开
这飞机是拍脑袋画出来的,玩久了更头疼

打螺丝胶可以解决豁开,别打太多,薄薄一点就行了

网友C:
楼上几位总结都很到位,好飞,金属件太软,超级容易变形,这飞机不好伺候。最重要一点就是绝对不能当练习机用,否则零整比会给你颜色看的。

网友D:
EVO装VLINK还要挤,天线离马达就几毫米,电调的空间也还行,好赢V4那么小随便放,但是天蝎星80A就有点挤

楼主:
引用 网友D:
EVO装VLINK还要挤,天线离马达就几毫米,电调的空间也还行,好赢V4那么小随便放,但是天蝎星80A就有点挤

放弃吧,那天线离得太近,风险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总结都很到位,好飞,金属件太软,超级容易变形,这飞机不好伺候。最重要一点就是绝对不能当练习机 ...

配件定价太高了,所以还是供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土豪

工资不吃不喝全买了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