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T6EHP-E换Mode键后按键失灵故障,求教!

楼主(2022-02-13):
乐迪T6EHP-E换Mode键后所有按键失灵!无法看参数和更改故障,但所有遥控功能正常,还能飞450直机,有没有懂这款控电路的前辈,这个应该怎么修啊?谢谢啦!

网友:
换一个微动开关就可以了,测量一下长宽高,某宝去淘

网友:
仔细检查焊锡,别和边上的大面积导体粘连,面积很大那些都是负极。

网友:
焊点要是没问题。那就是换的这个开关一直是短路状态。所以按其他按键没反应。是不是按键高度太高。一直压住了。等于按住没放。

网友:
很明显,上面左边(红框)上的开关焊盘焊坏了,用导线把开关和电路板连接一下即可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用万用表量1.2.3.4.4.5.6.13.14都是通的,接地。静态7.8是一組不跟1.2通。和末换的5.6和11.12一样!

楼主:
感谢各位,原因是没换的两个还是坏的(按下不导通),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