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各位大佬,各位大佬,好小子可以用这种电池盒供电吗

楼主(2022-02-13):
不太喜欢电池组,如果用这种电池盒,18650可以像5号电池一样方便用。

网友A:
触点位置会发热

网友B:
可以用。但大电流时电池合上的所有正负接点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位置会发热

好的,谢谢,那可能是电阻太大了吧,我试试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但大电流时电池合上的所有正负接点会发热。

会不会发生危险?

网友C:
哥们,你确认是在玩航模而不是玩具?
这种电池盒,不管是触点还是导线,是无法满足电动航模的电流的,你最好先估算一下飞机的电流大概多少。

网友D:
之前飞甲醇机用过这种电池盒给接收机供电,后果惨不容睹,震动太大把电池震松了,然后全机断电,基本上全油门撞地球了,然后粉身碎骨。。。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电池盒的线一般

网友E:
重量和密度,你比较下。看看锂电池组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确认是在玩航模而不是玩具?
这种电池盒,不管是触点还是导线,是无法满足电动航模的电流的,你最 ...

新手一枚。瞎玩,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飞甲醇机用过这种电池盒给接收机供电,后果惨不容睹,震动太大把电池震松了,然后全机断电,基本上全油 ...

啊,那的确,这玩意确实容易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量和密度,你比较下。看看锂电池组的优势

不经常玩,考虑到长期保存的安全性,我感觉还是18650靠谱吧

网友F:
电池盒可以的,但要买质量好一点的,最好带盖子的,电池不容易松动。电池盒最大的问题不是电流,是飞机震动使电池松动,解决好这个问题使用就没问题。不是特技飞机,不做剧烈运动,电池、舵机都不需要那么讲究,适用就行。我以前好几架油机都这样用的,没出过问题。好不好用自己实践一下最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盒可以的,但要买质量好一点的,最好带盖子的,电池不容易松动。电池盒最大的问题不是电流,是飞机震动 ...

好滴,谢谢你大佬

网友:
这种电池盒的触点电流2A就开始发热,电流在大些固定负极弹簧的塑料外壳就开始融化了!大电流场合不能用,飞机用的话老老实实买个点焊机自己焊电池吧!

网友:
18650放电倍率不太够,得用动力型的电池,放电倍率至少得25c以上,不然飞机动力不够,这种盒子容易烧化弹簧,弹簧一热就废了

网友:
买铜弹片的那种。不要这种弹簧的。

网友:
最好别用!

网友(2022-06-04):
好不好用自己实践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