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25vl铣床改数控,主轴怎么改的

楼主(2022-02-13):
控制版有0-10v控制信号,主轴本来就是无刷电机了,而且没觉得动力不够,所以暂时不想换,能直接拿这个控制信号去无刷驱动吗?

楼主:
现在是控制器和铣床各管各的,控制器只负责走刀,主轴和原来一样手动调速和开机,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怎么着也觉得不是很爽啊……

网友:
搞了一套雷赛的伺服电机,准备当主轴电机用,还在研究如何安装

网友A:
改数控,就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数控,就好用了

现在3个轴已经是数控了,步进已经改好了,就是不知道主轴怎么去用软件控制啊,控制板有电压输出的

网友(2022-03-16):
控制板加继电器来控制原铣床电机。

网友B:
大哥 能教教我怎么弄吗 我现在把床拆了 卡住了  不知道丝杠该怎么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 能教教我怎么弄吗 我现在把床拆了 卡住了  不知道丝杠该怎么换

没换丝杆,我用的原来的丝杆,先用着,磨损严重了,再换也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 能教教我怎么弄吗 我现在把床拆了 卡住了  不知道丝杠该怎么换

是不是z轴,我那天拆了好一会,发现那个摇的轮子座是和里面一体的,真是没见过的奇葩设计

网友:
确定原主轴无刷控制板调速端口是否是模拟电压调速,还需确认电压范围值是否一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3个轴已经是数控了,步进已经改好了,就是不知道主轴怎么去用软件控制啊,控制板有电压输出的

主轴未使用数控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