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求助)小飞机如何大一点?

楼主(2022-02-13):
如题。

我一直是拿700级的直升机在模拟器练习。原因一是700级的直升机大,看得清楚;二是手感好。

但这段时间飞我买的450,发现手感根本没700丝滑。模拟器上小点的飞机才接近我的飞机的手感。所以我还是想在模拟器上用小点的飞机练。

但问题就是,小飞机飞得稍远点就看不清了。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过类似经历,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试过调scale,但这只能让飞机尺寸变大,动力还是原本的动力。调过固定翼的,尺寸放大后螺旋桨带不动了。

感谢感谢!

网友:
凤凰模拟器确实有这个毛病,我也经历过,一是小飞机太灵敏,与真实飞行差异大,二就是飞远一点就丢失视觉姿态了,不好搞。
我的一点方法是选450级别左右的电直,另外选不要看到地面;这样会好点。供你参考吧。
还有就是,一边模拟一边实操;我也玩过几种飞行模拟器,说实话,与真实飞行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
我知道real flight G7有个单独飞机扩大视图,快捷键忘了,好像是一个字母键。

网友:
就是画中画打开一个小窗口里面是扩大了的飞机

网友:
凤凰模拟器我觉得手感奇怪,太难飞。真机是450,我模拟器就用500练,灵敏度适中,训练航线和翻滚。需要体会螺距控制,慢动作分解,需要滞空性的,模拟器才用700。

楼主:
感谢感谢。也确实需要多实操。模拟器和真飞机都要飞。以前没时间飞,这周休假了每天都飞真机,感觉长进不少。

网友(2022-03-20):
现在大家用的凤凰模拟器是什么版本的?
是不是在他们网站上下的第6版本啊?谢谢

网友A:
编辑物理模型 能修改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物理模型 能修改大小

尺寸能变大我知道,但动力还是旧的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能变大我知道,但动力还是旧的配置

那就accurc 自己改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