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修磨卡盘爪

楼主(2022-02-13):
网上补了几天修磨卡盘爪的课,就我的能力而言,做个电动砂轮是可行的。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砂轮好,网上卖的小砂轮连接杆普遍同心度不好,又看了内圆磨砂轮普遍评论磨削效果不好(也许我没找到真正的内圆磨砂轮),请教大家,磨削卡爪对砂轮的同心度有没有要求?多少目的好?

用根10的铣刀做标准棒,打表有0.28㎜的偏差,准备修磨卡盘爪。

网友:
怎么确定一定是卡盘的问题呢?

网友A:
你夹那个位置可能不准,最好是夹外圆上测量

我最近也在研究磨卡盘爪,考虑了好多方法,还是在卡爪上打孔,然后孔里面插圆柱销再用圆柱销夹紧圆环,把磨头伸进去磨的办法比较科学,将来如果要修磨外爪,还可以用这组孔涨紧外圆环修磨

卡爪的硬度一般55-60左右,白钢玉磨头就行,磨之前先用砂轮修整器把磨头修磨平整不偏心了,然后再磨卡爪,磨的时候卡盘正转磨头反转即可

网友B:
直接内镗刀镗就行了,。外面扩撑一个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内镗刀镗就行了,。外面扩撑一个圈

哥们,回复能认真点吗?你再好好看他的那个小床子那身板能自己啃自己的卡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回复能认真点吗?你再好好看他的那个小床子那身板能自己啃自己的卡爪吗??

啃不动就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夹那个位置可能不准,最好是夹外圆上测量

我最近也在研究磨卡盘爪,考虑了好多方法,还是在卡爪上打孔 ...

表坐换过好几个地方了,主轴箱,中拖板,滑轨,都出现偏差,而且都出现在同一个卡爪的位置,后来在哪个卡爪上垫紫铜片来回试,最小可以达到0.03。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D:
主轴同心度测量过了?再到法兰-----卡盘-------卡爪?千万不要 “削足适履”,悔之晚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夹那个位置可能不准,最好是夹外圆上测量

我最近也在研究磨卡盘爪,考虑了好多方法,还是在卡爪上打孔 ...

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同心度测量过了?再到法兰-----卡盘-------卡爪?千万不要 “削足适履”,悔之晚矣。

主轴露出太短,没地方放表,我测了一下卡盘外圆0.02。

网友E:
一般机床上用磨削加工的头的话,飞散的磨料会把导轨和轴承研了的,操作的时候千万注意保护好导轨,做好密封。
如果你怀疑买到的砂轮同轴度不好,可以在自己做好动力头装上之后,调整好圆心,然后安装砂轮,再用金刚石砂轮笔修砂轮外圆。
你用的是个四爪,能换个三爪试试吗?四个爪同时动,很容易有一个爪接触不良。找一个长点的铣刀柄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露出太短,没地方放表,我测了一下卡盘外圆0.02。

主轴用杠杆表插进去测

网友:
劝你不要动,你修完了还不如现在是肯定的。

网友F:
四爪的可以换位置装,可以测试4次吧,我觉得这个精度很正常的,说实在的,进刀时让刀都不止这点,要不然不会往左面一刀,等往右时明明大托板没进给,还是能车到工件,再往左往右几次,每次都能车到工件,要是卡盘精度好的话,四爪单动卡盘卖给谁呢,仪表车床为了保证夹持精度都是用弹簧夹的。

网友:
车床主轴圆跳端跳0.02是正常的,你需要再高的精度,就需要重新买机床了。

网友G:
不一定是卡盘问题,也许是法兰,先对法兰打打表再说。
自宫必须要确保车床轨道、大小拖板等对应主轴轴线都调校后才能进行,这车床主轴通孔什么锥度?买或借根主轴测试棒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一定是卡盘问题,也许是法兰,先对法兰打打表再说。
自宫必须要确保车床轨道、大小拖板等对应主轴轴线都 ...

这个是自制车床,主轴估计没锥度的,等于DIY产品,DIY产品的一个通病就是用是能用,但用着用着总觉得缺点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四爪的可以换位置装,可以测试4次吧,我觉得这个精度很正常的,说实在的,进刀时让刀都不止这点,要不然不 ...

说的很对,理论上前进车完以后,倒车的过程中车刀应该是车不到工件的,反正我刚开始的时候没搞懂,为什么倒车车刀也能车,哈哈哈哈,后来我摇了下刀架,不纠结了,进刀多了车大圆的时候可以看见车刀和工件的距离是变化的哈哈哈哈,接触的那一瞬间,受力变形很大

网友:
把卡盘拆了,拿送的那个大顶尖塞主轴孔里面,顶尖外圆打表看看,先看轴是不是正常的,我的25VL铣床用B16的自紧夹头夹16的圆刀杆,跳动0.01左右,很满意了,210车床就不怎么样了,卡盘外圆测跳动零点零5,夹个棍子,数据也差不多,估计轴也就这样的精度了,车和铣抖是徽盛的,,,符合该店的一些买家评价,铣床不错,车床一般

网友:
“主轴露出太短,没地方放表,我测了一下卡盘外圆0.02。”

看这个床头箱,在卡盘外圆打表0.02max,已经很好了!

请在主轴内孔再量一下吧,若在两道之内,就不要修磨卡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自制车床,主轴估计没锥度的,等于DIY产品,DIY产品的一个通病就是用是能用,但用着用着总觉得缺点 ...

说的太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爪的可以换位置装,可以测试4次吧,我觉得这个精度很正常的,说实在的,进刀时让刀都不止这点,要不然不 ...

好办法,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机床上用磨削加工的头的话,飞散的磨料会把导轨和轴承研了的,操作的时候千万注意保护好导轨,做好密封 ...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夹那个位置可能不准,最好是夹外圆上测量

我最近也在研究磨卡盘爪,考虑了好多方法,还是在卡爪上打孔 ...

如果在卡爪上外套一个标准大环,卡爪往外张,这样也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I:
这么小身板的车床   不能要求太高。  我觉得精度与刚性整机质量都要门当户对的。。你这即便精度调的再高。切削的时候一受力  该变的  还是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小身板的车床   不能要求太高。  我觉得精度与刚性整机质量都要门当户对的。。你这即便精度调的再高。 ...

是的,身子骨不行干不了重活。只是车点铝合金和铜料,铁的从没车过。

网友:
车床上磨削最怕伤害到导轨,砂砾一旦进入导轨毛毡垫最易伤害导轨。用砂布磨工件也要尽量避免。精度要求越高的机床就越要避免磨削。工厂铸铁件都是专门固定粗车车床,也是为了避免砂砾伤害保护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在卡爪上外套一个标准大环,卡爪往外张,这样也应该没问题吧?

不行,涨紧的时候磨外爪是准确的,磨内爪不准,磨内爪必须要在夹紧状态

网友:
还是免了吧!即使这次磨制“合格”,下次再夹持工件松紧卡爪之后,一定又偏移了,这是卡爪内部结构的问题,仅凭磨削卡爪是无法解决的。

网友J:
还是不要改了,一把锉刀和一张砂纸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不要改了,一把锉刀和一张砂纸的事

到最后我也是这么考虑的,等有时间把卡爪拿下来,用卡尺量一下再做处理。

楼主:
感谢楼上三十多位好友的献计献策,指导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