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N协议的接收板 怎样用伟力977的控对频

楼主(2022-02-14):
得到2架无平衡杆四通小直升机,看了一下电路 应该是KN协议,但用伟力977的控 怎么也对不上频,请问各位还需要设置么,怎样才能对上频。谢谢
查资料966.977.988控通用的,板子听说988就可以控制,但我这个用977怎么也对不上频。请大家说一下怎样设置。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这个板子支持外接微型接收机吗?

楼主:
这个板子带接收  控制一体板,是飞轮076的板子,看协议像是KN的。
来自微站

网友A:
KN里天好像有子协议可以选择,可以试一下

网友B:
用飞轮的070的控也许能对的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KN里天好像有子协议可以选择,可以试一下

用什么控呢
来自微站

网友C:
D7E神控能解此局,其余皆徒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飞轮的070的控也许能对的上频!

我看飞轮070的应该也可以 ,但是这个控也找不到

网友A:
刷最新DEV的NB固件,在KN的子协议里选一下,一个一个试,也许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最新DEV的NB固件,在KN的子协议里选一下,一个一个试,也许能行

好的,谢谢     这个固件论坛里有么
D7E和D10都能刷么

楼主:
问下大家 ,刷最新DEV的NB固件 ,这个哪里有,翻了一天电脑  固件很多网盘都失效了,在哪里能下载到最新固件。

网友:
官网可以下的,不要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category/13-nightly-builds

好的 ,谢谢        这个最新的有中文的么

网友:
有的,可以选语言

网友:
977的控能刷固件?

网友:
肯定不行

网友(2023-02-07):
引用 网友C:
D7E神控能解此局,其余皆徒劳

神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