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铣床垂直调节的问题

楼主(2022-02-14):
发现Z轴那个零刻度对的不是零度,调到对准零刻度以后,把把百分表放工作台上,主轴夹一根长刀杆,然后上下移动主轴,打表主轴和下面工作台不垂直了,把垂直校正的话,零度就对不准了,感觉这个机头转动的功能毫无意义啊,主轴扭90度侧铣后,调回来很麻烦,还得打表,三个螺丝也不好松紧,很鸡肋的设计,,,,,

网友A:
所以吧,普通钻铣床不要轻易动机头角度,校正挺麻烦的。

网友B:
我准备在侧面装两个小钢条,限制机头转动,有时撞刀,
机头就会偏移,
要是一时没察觉,
钻出来的孔都是歪的,
另外咋三个螺丝,
我的好像才两个啊,
中间一个19毫米扳手的,
边上一个17毫米扳手的,
还有个顶丝防止下坠的,
你的咋有三个螺丝?
刻度本来不太精确,
因为前面机头挡住了,
人的视线都偏侧面一点,
最好有个活动箭头,
或者你重新校准后重新划一个线,
我有个简单办法,
买个带磁铁电子角尺,
只要工作台是0度,
就把机头调到90度就行,
打表我暂时还不需要这么高精度,
其实严格说25LV铣床用一段时间,
固定立柱的四个螺丝也要重新检查,
立柱得90度,
然后才是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在侧面装两个小钢条,限制机头转动,有时撞刀,
机头就会偏移,
要是一时没察觉,

那个立柱很难动的,毕竟是个固定连接点,那个转轴就不一样了,为了活动肯定得妥协,反正我得是三个螺丝,有两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点正好在箭头的上面,里面两个很不好拧,套筒刚好放进去,还好我有零度棘轮扳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吧,普通钻铣床不要轻易动机头角度,校正挺麻烦的。

这就是为啥多功能的机床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用,不但变化功能后每次都要调整精度,而且变化很费时间,配件收纳很费心思,能专机专用最好了,当然粗加工机器功能多点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立柱很难动的,毕竟是个固定连接点,那个转轴就不一样了,为了活动肯定得妥协,反正我得是三个螺丝, ...

我估计那个转盘是上下两个螺丝,中间轴一个,我只固定了最下面一个,上面的没固定,我来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在侧面装两个小钢条,限制机头转动,有时撞刀,
机头就会偏移,
要是一时没察觉,

看侧面,理论上机头和滑道燕尾那个立柱应该是平面,按零刻度就是一个扭的,主轴调垂直了,那个面也垂直了,感觉那个刻度应该是贴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侧面,理论上机头和滑道燕尾那个立柱应该是平面,按零刻度就是一个扭的,主轴调垂直了,那个面也垂直了 ...

我就是用手指模侧面的,这是简单判断,你的刻度是贴的啊,看来徽盛的25LV做工也一般,我的好像是刻的,校准后你重新贴个不干胶边线对齐就行

网友C:
请问楼主是什么牌子的25L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手指模侧面的,这是简单判断,你的刻度是贴的啊,看来徽盛的25LV做工也一般,我的好像是刻的,校 ...

刻度指针是一个钢制的指针,刻度是一个铝合金圈,应该是只有半圈,不是不干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什么牌子的25LV?

徽盛,不过这机还行,就这点小问题,也不怎么影响,知道是偏的就行了,就算是正的,旋转了机头以后,还是一样的用表调节,毕竟不是像游标卡尺那样的刻度,好对

网友:
我的直接锈死了   想转都转不动。。。锤子砸都不动。。。日

网友D:
能调节角度的意思就是出厂不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调节角度的意思就是出厂不校

出厂应该是调好的,因为我看那个刻度是偏的,自己调到零发现不是垂直,改回去才正常

网友E:
打表是个好习惯啊。
而且转脑袋很多工业机也都这样啊,万能工具铣,万能回转头铣,炮塔铣什么的都得转的。
来自微站

网友:
刻度指示做个参考就好每次调整立柱角度之后都要打表测量一下,虽然有点鸡肋,总比买个可转角度虎钳方便点,毕竟小机器z轴可用空间太小了,偶尔铣斜度表面还是有用的,就像车床刀架调车削锥度,加工之后重新调校,就当重新装配机床练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表是个好习惯啊。
而且转脑袋很多工业机也都这样啊,万能工具铣,万能回转头铣,炮塔铣什么的都得转的。 ...

最不喜欢的就是各种调节,比如斜切剧,一般都是垂直切,要切个45度啥的,切完了又得拿材料慢慢试,然后检查垂直,所以我买了两个锯………

网友F(2022-03-16):
图片上画圈的地方,是我用来调整机头垂直度的,另外一侧也有。可以左右微调,还能固定住机头,防止左右移动,影响垂直度。

网友(2022-06-10):
引用 网友F:
图片上画圈的地方,是我用来调整机头垂直度的,另外一侧也有。可以左右微调,还能固定住机头,防止左右移动 ...

好办法,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