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我的tx16s只能用低功率模式跟萝莉接收对上频

楼主(2022-02-14):
我把所有萝莉接收试了一遍,都一样

网友:
拿远一点对频,如果跟遥控挨得很近会造成信号堵塞,你可以试试

网友:
你把低功率模式的选项去掉试试。

网友(2022-04-01):
我也发现手头的几个loli接受无法与tx16s对频。还没试用低功率模式。回头试试

网友A:
我又把手头的几个Loli接收机(有6通,有8通)都试了一遍,选低功率,仍然不能成功对频。试着把遥控器拿远些,依旧。我的内置多协议高频头固件已经更新到了最新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把手头的几个Loli接收机(有6通,有8通)都试了一遍,选低功率,仍然不能成功对频。试着把遥控器拿远些 ...

不知道,我的又试了几次正常模式都没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