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无气二保焊的问题

楼主(2022-02-15):
某宝上那种无气二保焊,用的是自保护焊丝,请问那种焊丝焊完有没有药皮?跟普通直流逆变焊机比较有什么优点?

网友:
焊完有药皮,成形很差,和真正的药性加气体焊出来的东西完全是两个极端,还是推荐用气的,反正我出门宁愿有时候带大气瓶加普通焊丝都比这种无气焊丝好用,当然不追求焊接质量,可以凑合用,反正那成形和表面,看着就很不爽

网友:
用气的据说也能不带气焊接,焊丝换药芯的,正负极调换就能用,所以还是买带气的,这样两用,当然带气的焊机好像贵一点

网友:
带气保的焊接表面无氧化、焊缝整洁。

网友A:
无气是用药芯焊丝,焊完没有药皮,效果没有有气的好,如果想搞这个我建议还不如就用老式手弧焊

网友:
无气二保焊比不上氩弧焊,但比手工焊容易上手,而且可焊薄板,还是有些优势的。

网友:
买氩弧焊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气是用药芯焊丝,焊完没有药皮,效果没有有气的好,如果想搞这个我建议还不如就用老式手弧焊

药芯焊丝焊完是有皮的,药芯焊丝焊接时候也是需要气体保护的,这种无气的焊丝电流不能太大,结构和药芯焊丝一样,只是药的区别,普通气保焊机,反接焊枪就可以焊无气焊丝

网友C:
那个焊机是有电磁阀的有气无气都可以用,用普通焊丝焊接加气,用药芯焊丝加气不加气都可以焊接,药芯焊丝主要使用方便不要频繁换焊条不用气瓶不用敲药渣,
焊接薄板和要求不高的钢结构省时省力,焊接要求高的也可以加气使用方便灵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药芯焊丝焊完是有皮的,药芯焊丝焊接时候也是需要气体保护的,这种无气的焊丝电流不能太大,结构和药芯焊 ...

我用过的无气药芯焊丝焊完是没有皮的,不用敲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焊机是有电磁阀的有气无气都可以用,用普通焊丝焊接加气,用药芯焊丝加气不加气都可以焊接,药芯焊丝主 ...

换焊条倒是没什么,就是敲药皮很烦,焊机手艺马马虎虎吧,有时候焊条收尾收不好,就会有夹渣,影响下一根焊条的起步

网友:
我目前还是用的老式电弧焊机。也在纠结是不是应该入手一台CO2或者氩弧。。。希望又大佬给分析下两者优缺点。。

网友D:
我刚买过这种,说说体会。首先是小,便宜,功率低,这样就容易在家庭环境开干,动不动10KW的家里线路都承受不了。然后电流范围可以调小,焊丝很细,跟手工焊比起来焊点熔池就要小很多,可以做些细致活。它的这种气体保护焊是通过药芯受热气化在焊点周围行程的保护氛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焊枪帽要紧贴焊接表面,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小气室,才不容易爆火星,熔丝才平稳。药皮我还真没注意,因为我直接上角磨机的,买这个是用来焊油箱,结果一下就焊穿了,花了好大劲在周围堆焊才把裂缝补上了,焊一块就打磨然后测漏,然后继续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无气药芯焊丝焊完是没有皮的,不用敲渣

皮很薄的一点点,和焊条那种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刚买过这种,说说体会。首先是小,便宜,功率低,这样就容易在家庭环境开干,动不动10KW的家里线路都承受 ...

250级别的机器,都可以家用,开关和插座没有压力

网友:
我就是做铁艺焊接的门店租的就是一般的房子,用280的机器,直接插墙上没有问题,一般都用的零点8的丝,电流也不会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0级别的机器,都可以家用,开关和插座没有压力

那你是吃这碗饭的了,我是从来没碰过,上来一下子就从初级跳到中级难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焊条倒是没什么,就是敲药皮很烦,焊机手艺马马虎虎吧,有时候焊条收尾收不好,就会有夹渣,影响下一根 ...

药芯焊丝焊完有皮,焊接质量很好,就是贵,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网友:
我正在用,用药芯焊丝不加气,没有想象的那么差劲,还可以,有气的我没用过,没有气瓶,家里也不常用,药芯的够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个焊机是有电磁阀的有气无气都可以用,用普通焊丝焊接加气,用药芯焊丝加气不加气都可以焊接,药芯焊丝主 ...

请教烧友,用1.0或0.8焊丝的药芯焊,那个焊把线最小选用多少平方的能用上去呢?总是希望能用小点的焊把线能更方便携带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烧友,用1.0或0.8焊丝的药芯焊,那个焊把线最小选用多少平方的能用上去呢?总是希望能用小点的焊把线 ...

一般电流不会大于120a,自己算吧,短时间焊可以细点,要用的久,就得粗,不过焊枪都是标准接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