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T制作求助】时隔15年,重做一架P1T-1

楼主(2022-02-15):
初中时候在绵阳四中航模队,当时参加绵阳三模比赛,虽然飞简易直升机,但对弹射兴趣极大。还记得手上最后一架弹射调好特别好飞,盘旋半径5米。但是后来都不知道哪去了。抑制不住骚动的心,联系到崔老师又弄了几套套材。在网上学习了几天,按照抖音某视频的方法做了一架出来。今日试飞,大风天手抛飞行还不错。但是网上关于P1T-1的内容实在太少,故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师。
1.如何配重?请教本地几个航模老人,说当时用的铅块,但是现在淘宝铅块大多是钓鱼用的大的,不是很合适,他们建议我用螺丝钉;目前我能想到的几种配重方式:油性橡皮泥,怕掉;抖音学的别针,暂时用,怕掉,不美观;打热熔胶,还没试,怕重量不够;乳胶管,才买还在发货中,既能防撞又能配重,但重量应该不够。
2.之前我也搞到几套泡沫机翼的弹射,按说明弹射,在没有调整的情况下,有时急速下坠,有时上升过程会拉翻导致高度不够,请问各位正确弹射姿势。
3.弹射橡筋目前用的一股,是否需要增加股数?
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对弹射模型来说就不是越轻就轻好,弹射是要动力和滑翔都要兼顾,是在保障强度的原则下轻,远离重心要求轻,安定性要考虑进去。完全不是一味轻。高度不是靠轻上去的,是要靠一定的重量,模型垂直爬升,运动员的力量,模型调整出优良的改出性能。才能飞出好成绩。
所以小弹射就不是一味轻就能飞出好成绩,很多模友太小看小弹射弹射速度,太轻没强度,一轮一个姿态,就没法调整,用轻木制做前后缘都要加强,轻木还不如桐木强度好。橡筋朿橡筋粗细,是根据运动员力量所决定的,粗了拉不动,细了没力量。在别人手里是好模型,换个运动员不一定就是好模型,模型爬升姿态是根据运动员力量调整的。

网友:
为什么要配重?我做的都不用配重,而且飞机很轻,只有4克多,飞60秒以上是很轻松的。把尾部做轻一些,机身后半段没必要做这么粗,再粗也扛不住摔机,要断的还是会断。一架飞机调整好了,根本不坏摔,飞机的后边就没必要做这么结实,徒增重量。

楼主:
今天第二架做好,终于上反角度对了。但试飞发现,第一架飞行更稳,第二架会像遥控失速前一样左右摇晃,请各位老师指点。
暂时这两架飞飞玩熟悉下,后头再参考各位大神意见减重精做几个

网友:
上反角过大了,10~15左右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第二架做好,终于上反角度对了。但试飞发现,第一架飞行更稳,第二架会像遥控失速前一样左右摇晃,请各 ...

机头太长,尾力臂又太短,这样俯仰安定性不好,不好改出。

网友:
滑翔机飞行时,左右摇晃,是上反角过大造成的 ,上反角是为了提高横侧安定性的,左右摇晃,是收到某种不平衡干扰时,上反角过大,造成反复的“过度补偿”形成的。补救方法,减少上反角,或增加垂尾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太长,尾力臂又太短,这样俯仰安定性不好,不好改出。

我这两架机都是按照网上一种方法,主翼前缘离机头95mm,主翼55mm,主翼后缘距平尾10mm,平尾40mm。重心调整到机翼后缘往前5-10mm的位置。手抛飞行较正常,但弹射飞行经常出现改出后大角度直接坠地的现象。像视频中正常飞行数次后,并没有做调整,突然改出后直接坠地导致损毁。请教各位老师原因及调整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两架机都是按照网上一种方法,主翼前缘离机头95mm,主翼55mm,主翼后缘距平尾10mm,平尾40mm。重 ...

这就是我说的安定性不好,不好改出!回头我找找图纸。这个图纸飞不好成绩的。参考这个样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两架机都是按照网上一种方法,主翼前缘离机头95mm,主翼55mm,主翼后缘距平尾10mm,平尾40mm。重 ...

你这个飞机太重了吧?下沉速度大,落地声音清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两架机都是按照网上一种方法,主翼前缘离机头95mm,主翼55mm,主翼后缘距平尾10mm,平尾40mm。重 ...

上图是根据你的视频截图重新编辑得到的,从图中可以看到,飞机的下滑角度很大,两个方向得到的角度大小都差不多,可以肯定这个飞机的滑翔状态是稳定的,即既不是头轻波状飞行,也不是头重俯冲。根据飞行原理得知,滑降角的正切函数值等于升阻比的倒数,所以,这个飞机的升阻比小。根据经验,通常弹射飞机都是采用平凸翼型,这种翼型的升阻比还是比较好的,造成整机升阻比小的主要问题是飞机的阻力大,通常是迎面的阻力和诱导阻力引起。你的飞机飞行速度较快,诱导阻力相对较小,因此判断为寄生阻力较大的原因。可以通过对飞机表面的处理减小寄生阻力,表面用细砂纸打磨光滑,棱角处打磨为圆角,连接处做好平滑过度处理,减小各个位置前端的迎面截面积,以减小飞行阻力。阻力减小,飞机下滑的角度就会减小,滑行距离增加,留空时间就会更长。
另外,根据视频中听到的飞机落地声音,可以判断出飞机比较重,翼载荷较大,所以飞机的飞行速度快。在相同高度和升阻比条件下,下滑的角度和高度相同,飞行速度越大,留空时间越短。因此,飞机的制作中,没有必要将飞机的每一个地方都做得很结实,在保证应需的强度前提下,尽量减小飞机的重量对增加留空时间是很有好处的。机翼到尾翼这一段机身可以做得细一些,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可以打磨得薄一些,桐木打磨到0.5mm的厚度,强度方面也是足够的。飞机尾部的重量减小,机头就不需要额外增加铅块做配重,飞机的重量大约可以减少1/3。翼载荷减小,飞机的滑翔飞行速度就会减慢,留空时间就得到增加。

网友:
按照P1T的竞赛规则,机身不大于300毫米的要求,设计飞机时,通常采用55毫米的翼根弦长,则机头的长度为翼根弦长的1.5倍,水平尾翼翼根弦长取35毫米,翼展取机翼翼展的1/2,这样,很快就得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设计图。机头长度80毫米左右,机翼后缘到尾翼前缘的距离大约125毫米,水平尾翼后缘加10mm抓手,机身的总长度就接近300mm。机翼翼梢弦长取40毫米,则机翼的面积大约为0.95平方分米。水平尾翼翼梢弦长取25毫米,则水平尾翼的面积大约为0.3平方分米。水平尾翼的面积占总升力面积的24%左右,这个是常见的比例。再取垂直尾翼的面积占总升力的面积的5%,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弹射飞机的基本参数了,可以依此画出飞机的三面图并制作飞机。制作中要注意控制好尾部(重心之后)的重量,基本上飞机做好后的重量不会很大,而且具有较好的飞行性能。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桐木做的P1T-1一般不会超过10,通常的重量在8克左右,调整良好的情况下,静气流飞行在40秒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桐木做的P1T-1一般不会超过10,通常的重量在8克左右,调整良好的情况下,静气流飞行在40秒以 ...

非常有用,感谢赐教

网友C:
想问下楼主,飞机上反角的角度是怎么弄的,目测嘛?误差是不是会太大了
来自微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楼主,飞机上反角的角度是怎么弄的,目测嘛?误差是不是会太大了

用三角函数将上反角度换算成翼尖和翼根的高度差,粘接剂翼的时候,给翼尖垫上相应高度的木块对接翼根即可得到相应的上反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三角函数将上反角度换算成翼尖和翼根的高度差,粘接剂翼的时候,给翼尖垫上相应高度的木块对接翼根即可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