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曲轴怎么拆

楼主(2022-02-15):
就这个圈出来的螺旋桨防滑垫,也可以理解为桨座,这个东西拆掉,曲轴才能出来,这个东西怎么拆,需要用啦马对吗?

网友:
和甲醇机一样的,翻一下我去年的帖子,40级练习机翻新,里面有教程

网友A:
拆卸发动机缸套,再拆连杆,轻敲曲轴头,曲轴就可以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卸发动机缸套,再拆连杆,轻敲曲轴头,曲轴就可以出来了

桨座不拆掉,曲轴拿不出,是不是要用拉马

网友:
按照这个步骤操作,是不用特别需要拆浆座的。桨座和曲轴是紧密配合,靠桨座后面的轴承定位,缸套、活塞、连杆拆除后,轻轻敲打曲轴头(用螺母上紧曲轴头保护好曲轴螺纹),多敲打几次,曲轴和桨座就会慢慢出来了。能不用铁锤最好,用实木棒敲曲轴头效果更好些。

网友:
甲醇、汽油车和航模汽油发动机曲轴结构差不多,经常维修,需要拆卸曲轴。拆卸步骤一样。

网友:
不管什么结构,卡键 ,单双扁槽,锥套,用拉码是比较好的方式
如果是卡键结构,用砸的是不行的
淘宝看了DLE发动机的后桨垫是半月键结构,这种结构一般没有多少紧度,用拉码就行

网友:
刚看了上面其他人的回复,有点担心楼主的发动机,如有冒犯,纯属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