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系问题

楼主(2022-02-16):
环奇船壳换了轴系,换了无刷电机,两叶塑料浆,在水里试试,发现电机嗷嗷叫推力不大,把船尾往水下按点,吃水深点,推力就上来了。大家看看我按的轴系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的浆离水面角度不对改的话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在船尾加配重让船头翘起来让浆完全没到水里另一个是改船浆位置在船底
两种方法你看是做的高速还是低速高速用第一种慢速反之

网友:
电池放屁股上咯,直接对船尾加重。要不就换个大点的电池试试。

楼主:
想跑快点的,还是改成单浆吧。

楼主:
斜成这样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要保证船头放在水面呈翘起程度

网友:
已经能改善了,最好是船底延长线在整个螺旋桨的上方,这样就不会被船体把来水方向挡住了。

楼主:
嗯,原来是2218外转子,动力应该不够用了。准备买个3670

网友A:
你这是桨打空泡了,原因在于船壳出轴的位置定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桨打空泡了,原因在于船壳出轴的位置定高了,

我用的以前原装的轴系孔,以前两个380小电机速度可能有个10公里,想着换两个无刷速度最少得有个30公里,没想到光吼不走。网上看了好多双发快艇,貌似船桨吃水也不深,!我现在又改成单浆了,把船底开孔,轴系斜着向下,螺旋桨在船底延长线以下了,还没有实验,不知道这回咋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以前原装的轴系孔,以前两个380小电机速度可能有个10公里,想着换两个无刷速度最少得有个30公里, ...

不要伸太低,太低了船会不起滑。你就想象一下船起滑的状态,螺旋桨是一半在水下一半在水上的,船尾不可能完全离水,多少还是还要吃点水的。在这个基础上来考虑桨高度。个人感觉船底位于桨的中线与顶部之间比较好。我这个做的虾,加了个起滑鞘,桨中心处于船底与鞘底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伸太低,太低了船会不起滑。你就想象一下船起滑的状态,螺旋桨是一半在水下一半在水上的,船尾不可能 ...

刚才在一米多的水池试了试,比之前好太多。只试了两分钟船舱里都进了半杯水了,你们的进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在一米多的水池试了试,比之前好太多。只试了两分钟船舱里都进了半杯水了,你们的进水吗?

出轴一般在3-4度左右,你这出轴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