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图传问题

楼主(2022-02-16):
请大家指点一下。这个图片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能看到图像OSD说明图传没问题啦,换个摄像头吧

网友:
说明你的飞控没问题,图传没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摄像头的事

网友:
偏航左 俯仰上 进菜单

网友:
摄像头坏了吧

网友:
有osd回传,那图传应该没啥问题,检查一下摄像头,以及摄像头和图传板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