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双桨共轴加装GPS,调得差不多了。感谢 aZHAO 的帮助。

楼主(2022-02-17):
从智志模型买了好几套矢量双桨共轴,炸了无数次,终于改PX4飞控加装GPS成功定点。
目前能抗3级风,不如普通4轴穿越机。继续尝试优化。

等我调试好了,把改进后的结构件 .STL 文件共享出来。

网友:
你的舵机连干是用的球头吧,这个万向节结构我之前用3D打印机也测试过最后由于精度问题间隙大,导致失败了。

网友:
很好!到时怎样区分前后左右?

网友:
一个字稳

网友:
不能算是稳定的。好飘。现在空心杯玩具的也比这个稳定。当然有过程。我总觉得论坛的做的不对路。比如双轴肯定是重心在下面更稳定的。

网友(2022-04-24):
能不能在四旋翼机的中间固定共轴双桨大马力发动机,提供主要升力,四旋翼的四个小电动机负责主要调节飞行姿态。这样既有了直升机的高效性,又避免了直升机机械结构复杂的弱点。

网友:
真不错!期待进一步飞行。

网友:
很感兴趣,也想做一套玩玩。交个朋友,我的微信:158939079。

网友(2022-09-28):
不错呀,很多场合够用了,只是下面结构大了一点,

网友:
飞机多种啊,有没有翘屁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