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DaoDan艇上船体和下浮舟如何连接 拆装维修方便

楼主(2022-02-18):
上下两部分如何连接 浮舟里面要安装电机和喷水推进泵 请大家帮助出个方案 WX 370863539
上下如何连接 用磁力连接能否可行

楼主:
模友帮出点建议

楼主:
高手快来支招啊

网友A:
自己画个适合尺寸的喷泵不就行了?不过就怕尺寸小,效率低

网友:
t站也有喷泵的打印件模型,可以去弄来参考一下

网友:
小尴尬,没看清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个适合尺寸的喷泵不就行了?不过就怕尺寸小,效率低

我有喷泵罗罗原图 需比例缩放

楼主:
高手来支招啊

网友(2022-05-27):
引用 楼主:
高手来支招啊

热熔胶最好

网友B:
以前也看中过这个船,以为很宽,里面动力应该好布置,后来翻过来一看,才发现,真是不好折腾,关键是个分体的,很难兼顾维修,外观的关系。最简单粗暴的,做成长寿免维护的,封死算了。就是维护有点傻眼。再有,提个不成熟的想法,能否把连接处改成最简单的榫卯那种插接式的:一道凹槽,一道凸槽,需要维护把浮舟整个抽下来

楼主(2022-07-20):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看中过这个船,以为很宽,里面动力应该好布置,后来翻过来一看,才发现,真是不好折腾,关键是个分体 ...

凸凹是个方法 就是精度不好整

楼主(2022-10-24):
继续努力

楼主:
经济下行 影响方方面面 玩模型的人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