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发动机热火头供电问题的一些探讨

楼主(2022-02-18):
对于玩过甲醇机的人而言,都有过外场点火电池没电的经历。

那种感觉真的让人血压飙升,特别是早些年的HSP点火器,镍镉电池,在火头上只能坚持几分钟,如果是调好的比较好启动的发动机还好,相对够用。
但是如果是调试一台新发动机,就比较受罪了,新发动机通常不太好启动,调油针也需要频繁启动,特别是新手不熟练的时候,总是调不到合适的位置把发动机淹死,又得重新启动。

众所周知,火头是相当耗电的,亲测O.S. 6号火头电阻0.5Ω, 1.2v电压下就是2A多的电流,对于一节可怜的镍镉电池来说,这个电流太大了,而且每次用那几分钟,虽然电池里还有不少电,但是由于放电倍率不够或者电压下降的原因,那个电流,发动机也肯定是打不着了。

镍镉电池的记忆效应挺严重的,这个情况下充电,容量会越来越少的。
先放电再充电?饶了我吧。

近些年玩甲醇机的人貌似用降压线的很多,从接收电取电,遥控器通道控制开关给火头供1.4v电压笔者也在某次磨合新发动机时点火器没电后一气之下买了一套这种产品,相当好用,价格也不算太贵,几十元就能搞定,出门似乎也能少带一些东西。

但是心里总是存在一个疙瘩的,比如降压器本身有点重量,就启动时用一下,点火后又带上天似乎是个累赘;
而且因为接收电不止给舵机供电了,也不能用太小容量的电池比如800mah的Li-Fe电池以减轻重量。
笔者装机时考虑到这一点,用格氏的5s 1600mah镍氢电池作接收电,重量100g左右。
或许2s锂电+高压舵机的搭配能轻一些?

现在发现一个个人比较喜欢的办法,四节5号镍氢电池用电池盒并联,正极输出接鳄鱼夹,负极接一个铜鼻子。
启动时正极夹火头,负极用手搭在排气管上,特别好用。
不过一定要注意电池盒的可靠性,外场断根线什么的很烦人
火头需要2A多的电流,对于一节小镍镉电池而言负担很重,但是对于4节镍氢AA电池,现在一节镍氢普遍2000mah左右,4节就是8000mah,可以提供足够的电流。
5号镍氢电池买多了也不怕,兼容性很强,不点火了用来听收音机、遥控器控电,鼠标、智能门锁啥的都能用。

网友:
最早就是单节电池或多节并联
网上有DC-DC模块 高电压输入 输出电压可调 最高电流5A

网友:
买一节动力型镍氢电池,2000mAH,5C放电完全没问题,6,7块钱解决

网友:
闲鱼上买个数显的调压板,才十几元,接上电板就能点火。

网友A:
难道就没人用这个吗?遥控器通道就能控制点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就没人用这个吗?遥控器通道就能控制点火

我就用这个,贼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就没人用这个吗?遥控器通道就能控制点火

对对对,我也买了,不过帖子里我也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执念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用这个,贼好用

是的,贼好用,调好了一拨就着,不过心里总觉得少了点插点火棍的仪式感,

网友:
买个调压板,两个鳄鱼夹,外场多带一块3s电池。火头耗电太猛,前几天磨合发动机,蓖麻油比例配太高,断电就熄火,带电磨合,回头忙活别的了,一个多小时后回来一看,电池电放光了,都鼓了

网友C:
那个烧火棍就是鸡肋。一无是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烧火棍就是鸡肋。一无是处

hsp的是真差,坚持不了几分钟    不知道瑞集这种贵一些的怎么样

网友:
用遥控点火就挺好了,重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倒装的发动机,用点火棒也不方便。

网友:
两个鳄鱼夹,几块钱买个可调降压板调到1.5v,用3s或者6s供电,一直都是这么用的。接收电耗电没那么快主要遥控点火模块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贼好用,调好了一拨就着,不过心里总觉得少了点插点火棍的仪式感,

就是有的时候打着火了会忘关

网友D:
花几块钱买个dc-dc调压板,接3S以上锂电池,再也不怕没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花几块钱买个dc-dc调压板,接3S以上锂电池,再也不怕没电。

开关有必要吗?输出断开,输入也没多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开关有必要吗?输出断开,输入也没多少吧?

有必要的,不用老拔插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必要的,不用老拔插电池。

我是说如果输出不接热火头,那么输入电流也没多少吧?相当于空载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是说如果输出不接热火头,那么输入电流也没多少吧?相当于空载电流。

输出不接负载也耗电的,有一次点完火忘了关电,飞完下来降压板热得烫手,电瓶发热也很厉害,也就飞十分钟左右,所以用完了最好马上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出不接负载也耗电的,有一次点完火忘了关电,飞完下来降压板热得烫手,电瓶发热也很厉害,也就飞十分钟 ...

好的,看来空载电流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几块钱买个dc-dc调压板,接3S以上锂电池,再也不怕没电。

调压板电流3a的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压板电流3a的够吗

够了,电压调到1.3伏就可以了,太高容易烧火头。以前有人用1号干电池做应急电源,电流大概1安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就没人用这个吗?遥控器通道就能控制点火

我也用的这个,相当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