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22-02-18):
有砂轮机的坛友给讲讲砂轮片怎么选?先谢了

网友A:
车刀(指整体车刀与焊接车刀)用钝后重新刃磨是在砂轮机上刃磨的。磨高速钢车刀用氧化铝砂轮(白色),磨硬质合金刀头用碳化硅砂轮(绿色)。多数工厂选粗磨46#和60#,精磨80#,也可以说目和粒,超过80目太细了刀磨不动难磨。
1 . 砂轮的选择,砂轮的特性由磨料、粒度、硬度、结合剂和组织5个因素决定。
1)磨料,常用的磨料有氧化物系、碳化物系和高硬磨料系3种。工厂常用的是氧化铝砂轮和碳化硅砂轮。氧化铝砂轮磨粒硬度低(HV2000-HV2400)、韧性大,适用刃磨高速钢车刀,其中白色的叫做白刚玉,灰褐色的叫做棕刚玉。碳化硅砂轮的磨粒硬度比氧化铝砂轮的磨粒高(Hv2800以上)。性脆而锋利,并且具有良好的导热性和导电性,适用刃磨硬质合金。其中常用的是黑色和绿色的碳化硅砂轮。而绿色的碳化硅砂轮更适合刃磨硬质合金车刀。
2)粒度:粒度表示磨粒大小的程度。以磨粒能通过每英寸长度上多少个孔眼的数字作为表示符号。例如60粒度是指磨粒可通过每英寸长度上有60个孔眼的筛网。因此,数字越大则表示磨粒越细。 粗磨车刀应选磨粒号数小的砂轮,精磨车刀应选号数大( 即磨粒细) 的砂轮。

网友B:
一般买砂轮机自带氧化铝砂轮,磨车刀的话最好换一下,如果只有一台砂轮机,常用白钢玉46#和绿碳化硅80#,建议最好再加一台,把砂轮的粗细号配齐,开粗和精磨都能兼顾,另外200的砂轮机我没记错是550w的吧,磨合金车刀有点不够用,建议至少750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刀(指整体车刀与焊接车刀)用钝后重新刃磨是在砂轮机上刃磨的。磨高速钢车刀用氧化铝砂轮(白色),磨硬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买砂轮机自带氧化铝砂轮,磨车刀的话最好换一下,如果只有一台砂轮机,常用白钢玉46#和绿碳化硅80#,建 ...

网友:
那种家用的砂轮机开几分钟就热得烫手,不用螺丝固定好的话还会自己走路。

网友:
砂轮机本来就没风扇散热,一般只能开30分钟,

网友C:
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磨车刀真的不那么挑砂轮工具,我100瓦电机做的砂轮磨8*8的白钢刀一样磨的很好(时间稍长点),我是粗磨用砂轮,精磨用砂带机(775自己Diy)。

网友D:
有了“万能磨刀机“之后,砂轮机就没用过了,制作一些附件,磨什么刀都行。

网友A:
自己用没那么多讲究,我只有一台150的工业砂轮机,装绿碳化硅砂轮,一次可以开半个小时,什么刀都可以磨(车刀、菜刀、剪刀……)

网友E:
550w如果是国标纯铜电机的,这两天温度低开1一个小时都不发烫,只有温热,东北地区的话电机壳估计还是凉的

网友F:
最近买了一台得伟的砂轮机758,110v,200mm,转几十分钟也很热,和环境温度有关,两边的轴是15.88的,螺丝26mm,用冲击批非常容易更换砂轮,不用手扶着砂轮,直接装卸,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买了一台得伟的砂轮机758,110v,200mm,转几十分钟也很热,和环境温度有关,两边的轴是15.88的,螺丝26m ...
/

网友F:
还有一种尼龙抛光轮也好用,砂轮一边粗磨后,再用尼龙轮可以抛光精磨一下,磨木工凿子非常快。
    钢丝轮是去锈的,对工件磨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磨车刀真的不那么挑砂轮工具,我100瓦电机做的砂轮磨8*8的白钢刀一样磨的很好(时间稍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了“万能磨刀机“之后,砂轮机就没用过了,制作一些附件,磨什么刀都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没那么多讲究,我只有一台150的工业砂轮机,装绿碳化硅砂轮,一次可以开半个小时,什么刀都可以磨(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0w如果是国标纯铜电机的,这两天温度低开1一个小时都不发烫,只有温热,东北地区的话电机壳估计还是凉的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种尼龙抛光轮也好用,砂轮一边粗磨后,再用尼龙轮可以抛光精磨一下,磨木工凿子非常快。
    钢丝轮 ...

/

网友C:
不要纠结电机发热问题,电机是有允许温升的,只要不是很热(烫手)一般没问题。再说了摸一把车刀也就是几分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纠结电机发热问题,电机是有允许温升的,只要不是很热(烫手)一般没问题。再说了摸一把车刀也就是几分 ...

/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买的是多大功率的砂轮机?110v电压不常用啊,也是200mm的砂轮片,你的电机轴比我的大,我的太细了,有 ...

好像550瓦的,得配个变压器,比较麻烦,喜欢这个款式,16mm轴算细的了,在200mm砂轮机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550瓦的,得配个变压器,比较麻烦,喜欢这个款式,16mm轴算细的了,在200mm砂轮机里。

/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砂轮机到货只试了试,砂轮偏,噪音倒是不大,就是震动挺厉害,和砂轮偏有关,在网上订的金刚石刀今天也 ...

建议还是用数控刀粒,合金车刀很难磨,还脏,数控刀车出来的件光洁度很好的,如果你用数控车刀车的钢件光洁度差,那是车床的问题,我的砂轮机被我改成了砂轮砂带一体的,用的是915砂带,只保留了白玉砂轮,对付一般的打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还是用数控刀粒,合金车刀很难磨,还脏,数控刀车出来的件光洁度很好的,如果你用数控车刀车的钢件光 ...

/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照片贴出来,看看什么款型,你的用着怎么样?

还可以,不到600新的,没有麦太保的ds200好,就是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可以,不到600新的,没有麦太保的ds200好,就是太贵了。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砂轮机真脏,衣服裤子基本都得洗,一层灰,用昨天刚收到的金刚笔修砂轮,还是有作用,原来偏摆很大的砂轮, ...

同款路过,我用这种砂轮粗磨后再用金刚石砂轮精磨。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款路过,我用这种砂轮粗磨后再用金刚石砂轮精磨。够用了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的是碗型金刚石砂轮吗,这砂轮机今天又磨了磨车刀,勉强磨的快,不下肉,感觉白刚玉砂轮打不动焊接刀片 ...

白砂轮不能磨硬质合金,只能磨高速钢或者车刀柄。硬质合金要用绿色砂轮。我买的金刚石砂轮为便宜的锯片磨刀机100砂轮非常便宜,只是磨料很少,开卷屑槽非常不错。不过业余玩玩够用了,我的用了七八年了磨损很少。不过也是偶尔用用,可能一年用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白砂轮不能磨硬质合金,只能磨高速钢或者车刀柄。硬质合金要用绿色砂轮。我买的金刚石砂轮为便宜的锯片磨 ...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的确是,白刚玉砂轮磨刀柄或者白钢挺好用,磨硬质合金磨不动,我上次买绿色的碳化硅砂轮,买回来装不上, ...

废旧电机改的金刚石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废旧电机改的金刚石砂轮

/

网友:
因为砂轮机上面一片白砂轮,一片绿砂轮。刚好又有台废水泵电机,叶轮输出轴很长,拆出转子掉个头秒变双输出轴电机,一端装砂轮,一端闲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