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镜测速器打不开了

楼主(2022-02-18):
闲置
两年开不开了,换了新电池,记得应该是按一下红键就开了,谁有同款指导一下。

楼主:
分享一个怪事,魔镜没坏,是电池没电,测量电压3.1V居然不好使,又换了一块电压3.1V的好了,因为发现按一下开关就窗口一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享一个怪事,魔镜没坏,是电池没电,测量电压3.1V居然不好使,又换了一块电压3.1V的好了,因为发现按一下 ...

看你这个描述,我更感觉是按键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描述,我更感觉是按键坏了

不是接触不良,那块电池怎么整都不行,换个电池完全好了

网友:
我那把rc螺距尺坏了两次,第一次电池放里面放坏了,去修好后,第二次特意把电池取出,但还是坏了

网友:
测一下开机时的电池电压

网友:
大概受潮了

楼主:
不是,换个电池就好了,奇怪的电池,显示电压3.1竟然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