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新手第一次改遥控手抛机兼第一次飞固定翼

楼主(2022-02-18):
无飞固定翼经验,无做飞机经验,但还是忍不住做了也飞了,但刚开始做飞机和试飞还是不太顺利,但结局还算完美,肯定要分享下!
飞机配置如下:
68手抛买一送一
天地飞9+天地飞6通道接收
小蜜蜂穿越机20A电调×2
4.3g舵机×3
电机是买那种带折叠桨带机架的1104电机用其中两个
电池买了两个2s350毫安时,不够用,但省空间
        因为第一次做飞机,买配件也没经验,很多尺寸和型号的配件经常漏买,所以耗了不少时间,但从论坛里面和群里学习了很多经验,也有很多大佬帮忙解决了不少问题,十分感谢!最后吸收了各位大佬分享的经验加上自己的想法,做出来的效果十分好,很难看出是新手第一次做的

挖槽布电调线

舵机延长线从垂尾穿过,先开孔穿入吸管,方便以后取出舵机线

机背挖槽布舵机线,这个锋利的修甲刀简直是神器

电机自带的折叠桨,第一次飞上屋顶打裂了

电机座特写,自己改的可拆卸转换座方便更换电机,这样电机座就可以固定在机翼上不用拆了,转换座用饮料盖做的,废物利用刚刚好

这是已经试飞过的成品,调好各种曲线之后很好飞,新手也容易掌控

侧视图

电调布局,由于打算以后用大点的电机,所以电机线用了大点的,布起线来不怎么美观,而舵机线个人就觉得很完美了

总体来说,动力足够不暴力很好飞,只是抗风性太差,重心还没调好,试飞时就地捡了块小石头粘在机鼻,滑翔性能刚刚好,但这种材质强度不好,已经撞烂几处,用胶水粘好继续战斗!

网友A:
改的很不错,就是飞机质量差了点

网友B:
改的可以。但是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很不错,就是飞机质量差了点

确实差,机翼都裂了一半了,加上广东从过年到现在都是阴天下雨潮湿,感觉飞机受潮更软了,不过这架是练手做试验的,有经验了下次找架更好的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可以。但是好飞吗

很好飞,把舵量调小,很好控制,滑翔性能也很好,我一个新手都觉得好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差,机翼都裂了一半了,加上广东从过年到现在都是阴天下雨潮湿,感觉飞机受潮更软了,不过这架是练手 ...

闲鱼上有一款手抛机质量不错,我一口气买了六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上有一款手抛机质量不错,我一口气买了六架

什么尺寸什么价位?计划用手抛改几个低像真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尺寸什么价位?计划用手抛改几个低像真玩玩

翼展60,一架6.8,比市面上49厘米的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60,一架6.8,比市面上49厘米的要好很多

私发下链接,谢谢

网友:
手抛机改遥控,这其实是走弯路。

网友C:
走线不错。布局合理,只是本体差了点。。。

建议拿 飞熊FX706  707 去改,事半功倍。适当加固,完全可以当战斗机飞

上参考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线不错。布局合理,只是本体差了点。。。

建议拿 飞熊FX706  707 去改,事半功倍。适当加固,完全可以 ...

第一次造考虑到失败的成本和预了会炸机,由简单开始,成功了把手练熟了就会造一台更好的,所以电调都用了粗一点的电机线,准备用在下一台机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飞,把舵量调小,很好控制,滑翔性能也很好,我一个新手都觉得好飞

新手觉得好飞,那说明改的不错啊

网友D:
手抛机最大的问题是机翼到手就是变形的,有扭曲。我直接用迷你冲浪改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抛机最大的问题是机翼到手就是变形的,有扭曲。我直接用迷你冲浪改算了。

我这架就是变形的,一直往右偏,试飞的时候用美纹纸把左翼把变形的地方拉直,副翼再微调一下,无风的情况下基本能飞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闲鱼上有一款手抛机质量不错,我一口气买了六架

你用的什么配置,电机,电池,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什么配置,电机,电池,舵机

还没改,在衣柜里睡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鱼上有一款手抛机质量不错,我一口气买了六架

也给我私信一个链接吧,搜了半天也没见着。3Q!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鱼上有一款手抛机质量不错,我一口气买了六架

同求链接

网友F:
我用的也是这个电机,桨也打烂了,你现在用的什么规格桨,直接插上去不用螺丝固定吗

网友G:
副翼舵机在装在机翼下方,降落到地上的时候容易扫齿,我坏了两个舵机后改到上面了,但就不那么美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也是这个电机,桨也打烂了,你现在用的什么规格桨,直接插上去不用螺丝固定吗

乾丰3106,不用螺丝固定,还有三叶的3108还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副翼舵机在装在机翼下方,降落到地上的时候容易扫齿,我坏了两个舵机后改到上面了,但就不那么美观了

装下面怕扫齿可以在摇臂前加个整流罩,好看又安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装下面怕扫齿可以在摇臂前加个整流罩,好看又安全

请问起飞重量多少?我改的这个机用的820空心杯加75mm桨,总重量80g,动力不足不太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起飞重量多少?我改的这个机用的820空心杯加75mm桨,总重量80g,动力不足不太好飞

没测过,没必要用空心杯,直接用双1104或1106,便宜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测过,没必要用空心杯,直接用双1104或1106,便宜

1104是买那个带机架的4轴拆出来的吗?我买了还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H:
1104是买那个带机架的4轴拆出来的吗?我买了还没装

对,买带机架那套更便宜,不过要自己找长点的螺丝

网友(2022-03-23):
太详细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敢问电路具体是怎么搞 新手卡住了

网友I:
楼主,两个电调你是并联吗?电调控制线你是怎么接的!!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两个电调你是并联吗?电调控制线你是怎么接的!!求教!

不要差动的话两个电调电源线并联接电池,信号线并联接接收的油门通道,接线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