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黑羊飞固定翼sbus模式调整的一些小经验

楼主(2022-02-19):
新入模2个月,因为第一次飞冲浪者用富思i6那种最便宜的接收机,可能有200多米失控掉河里啦,只能提控回家了。所以搞了一套小黑羊v2的的高频装置,据说10公里都没问题。

买回来后,发现黑羊用在固定翼上网络资料很少,卖家客服也都是不太懂。折腾了一周,终于在固定翼上流畅使用了。有两点经验与新手分享:

1.固定翼入门飞控大多数用sbus模式,大黑羊在背面液晶屏可以直接更改各种模式和接口;小黑羊v2无液晶屏,如果配闭源飞控,无法在遥控里直接修改,但是可以更改的,是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黑羊TBS Agent X,里面也有各种输出数据和端口更改,功能比较强大。

2.黑羊nano的小接收机,为了方便固定翼舵机等设备连接,可以买一个6通道的转接板,可以输出sbus、ppm和6路pwm模式,比较方便拆装。

目前准备先把一些基础机型都飞熟练了,再进入固定翼FPV的世界,有些基础了再去折腾那些inav、ArduPilot等设备和软件。

网友:
不错,很少简单黑羊的接线贴

网友A:
最好不要不带天线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不带天线上电

我的一个nano接收机上电后发烫很严重,有1个通道不能用,难道是这个原因弄坏了

网友(2022-03-30):
收藏了,为你点赞

网友(2022-07-30):
用sbus必须要买转换器吗

网友(2022-10-02):
富斯I6双天线的,信号稳定得很。不要迷信黑羊,何况还是2.4G?
这样转接的稳定性还不如直接用品牌接收

网友B(2023-03-19):
SBUS能输出几个通道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US能输出几个通道感谢..

黑羊的这个好像可以选择,8/12/16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羊的这个好像可以选择,8/12/16都可以

谢谢··有12就够了·

网友(2023-05-08):
非常有用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