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亚拓700尾桨夹里面轴承如何拆?

楼主(2022-02-19):
请问各位亚拓700尾桨夹里面轴承如何拆?

网友A:
加热后,轻敲

网友B:
塞纸巾捅出来

网友C:
烤箱150度烤一下就能直接掉下來

网友D:
先加热,两边都没拆的话,螺丝刀斜插进去轻轻敲,敲几下换个方向继续,不然歪了会卡紧。
一面拆完就简单了,找不用了的横轴,上半圆头螺丝,刚好比横轴大一小圈,插进去敲。
还有种方法是报废的横轴上高强螺丝胶,把轴承粘住拉出来。

网友E:
找到合适的螺丝刀轻敲就出来了

楼主:
已搞定,加热的同时用纸巾塞进去,然后找个类似主轴的金属棒顶进去敲几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