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级下单翼练习机装机、首飞

楼主(2022-02-19):
动力:OS 46AX,被二手的三叶折磨后的选择,老三叶她的脾气实在太令人捉摸不透。
          原本想着方便点装成电的,简单一算,50级的飞机 朗宇三代或双天的4250电机+80A电调+三块格式4s3300 电池,这个价格已经远超OS46 甲醇机的价格。
          对我而言,油机的仪式感和震撼的声音也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念想。
          而且,从理性角度考虑,电机出外场没有足够多的电池或者理想的充电器和电包,很快就会飞完带去的电池,如果路程长一点就不那么划算。

舵机:五颗银燕ES3001
        练习机应该足矣,而且对于我这种菜鸟而言,改善每60度相差0.0x秒的舵机速度不如脑子的提前量稍大一些改善的多。
          供电4.8-6v,这是个痛点,如果用Lipo ,1s太低 2s太高,用BEC又会担心BEC空中出故障,多一个模块多一个鬼。
                                                  如果用镍氢电池,4s镍氢似乎在放电平台的后半段带上负载仅有4.4v左右的电压,5s镍氢充满7.1v左右,超了一些。
                                                  用铁锂电池也存在一样的问题,2s铁锂充满7.3v,不知道标压舵机能否承受。
                                                  问了淘宝卖家,据说5s镍氢没关系,电压稍高无所谓,最终选用格氏5s镍氢接收电。

装机前的摆拍
装机前胡乱摆的拍

楼主:
装机首先从机翼的两颗副翼舵机开始,说明书很有意思地说要先装左边机翼的副翼舵机,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顺序的要求。
装舵机之前轻掰舵面,有松动的地方打502重新粘牢纸合页。舵面行程量貌似有点小,不知道飞起来的舵量是否够用。
要表扬Tower Hobbies的机身都是很人性化的,机翼里预先装好了棉线,引舵机线的时候比较方便,我保留了这个棉线,最后装发动机的时候派上了用场。
副翼舵机的开孔有点小,银燕3001是20*40mm的标准舵机尺寸,用雕刻刀适当扩孔才能把舵机放进去。
舵机安装用的是银燕自带的自攻螺丝,电钻打导丝孔防止拧进去的时候憋裂木头
这架飞机的完成度没有我预期的高,舵角的螺丝孔要自己钻,后面会发现发动机支架除了防火墙后的爪牙螺母,也需要自己定位钻孔
这架飞机的拉杆系统全都是一头带螺纹的钢丝,一头不带螺纹的钢丝,带螺纹的那头拧上一个夹头,夹头可以转圈微调长度,机械调平舵面,不过短时间内估计不飞,也就懒得调整太精确了。不带螺纹的一头根据长度掰一个L型弯,再上一个尼龙锁头防止松动,如果有Z字弯剪子,我就用Z字了。

    一方面是懒,一方面觉得如果磨损了当前的孔,还可以转九十度用另一个舵机臂,就没有剪掉剩下的三个舵臂。

副翼的舵机很快装好了,用手轻掰舵面,基本没有虚位。

楼主:
乏了,退下吧,明日再发

网友A:
顶顶,楼主装得很仔细!

网友B:
2s 铁锂最高电压充满不会超过7v的,会有压降,这是经验之谈,理论确实是充满7.2,但是实际就是不会满,6.6v左右。一直这么用,另外,三叶的机器不好调我个人觉得是化油器的问题,看看那些TW引擎的车用化油器是不是可以替换上去,个人认为,只要口径一样,就能用,只不过调油真可能会被螺旋桨打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 铁锂最高电压充满不会超过7v的,会有压降,这是经验之谈,理论确实是充满7.2,但是实际就是不会满,6.6v ...

不过5s镍氢充满了插上的确是7.2v 对于要求4.8-6的标压舵机来说 总还是有点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顶,楼主装得很仔细!

认出来了

网友:
我网上买个新的三叶化油器,原来的三叶46机器就稳的很。

网友C:
副翼舵机十字摇臂靠舵面端的必须剪掉,不然会把尼龙锁头顶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副翼舵机十字摇臂靠舵面端的必须剪掉,不然会把尼龙锁头顶开。

已经首飞过了 最大行程也不会干涉的 就懒得剪了

网友:
666,才发了一点就首飞,不讲武德啊

网友:
三叶还在吗?新手想听听响

楼主:
久等了,终于更新了。
晚饭后开始装机身,先从舵机和拉杆开始,如果先装发动机,发动机太重了拿着不方便。
要是kt板机,三个舵机可能十分钟就装好了,这飞机的升降、油门、方向三个舵机我装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搞定。
介绍里说人性化的设计,可以同时兼容小舵机和标准舵机。不难理解,开孔开成这样,初衷是让装小舵机的时候不切木片,装大舵机的时候掰掉木片,一切听着都那么美好。
然而,真正开装了就傻了,那个带上虚线的孔,装17g小舵机偏大,装20mm*40mm的标准舵机差一点就能塞进去,那个位置还不好搞,虚线只是轻描淡写的切了几道,然后家里工具也不咋全,电钻、雕刻刀、锉刀,钢锯条一起上,掏了一个小时才掏出三个容下标准舵机的孔。
三颗崭新的银燕ES3001,希望他们不要在飞行期间出岔子。
同理,也要在拧入自攻螺丝之前钻小孔,给每个孔上滴几滴502,硬化周围的层板。
至于让谁来做方向、油门、升降,虽然都是一样的舵机,对我这样的选择困难症患者来说,我还纠结了好一会,说不定厂家以后出舵机可以叫3001油门版,3001副翼版,3001升降版,3001方向版,虽然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应该能迅速治好有选择困难症的模友。最终我测试了三个,选了似乎是听着运转最顺滑的一个作为升降舵机。

第一个坐进去的是油门舵机,舵盘螺丝还没拧
和副翼一样,打好升降舵、方向舵上的孔,安装舵角。
这一点很奇怪,说明书上要求副翼用自攻螺丝装舵角。而升降、方向用两个螺栓和一个尼龙片夹着舵面装舵角。
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和之前装副翼舵机要求先装左边的机翼一样让人捉摸不透。
也许很多看似无所谓的规定,实际上是用许多人的炸机换来的。
装进其他的几个舵机,连接好拉杆,基本就差不多了,因为发动机和前轮转向座还没装,前轮的钢丝和油门拉杆就先没装。
虽然舵机在机身靠前位置,拉杆挺长的,但是因为一方面拉杆挺粗,也有合适的塑料套管,方向舵和升降舵也没什么虚位。
升降舵只有一片,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升降舵

两片分开的那种升降舵,如果用钢丝联动,抗扭性能可能不佳;对于这个体量的飞机来说如果用两个升降舵机重量重了不少又没有必要。
老F3a那种木棒接两个拉杆,调试比较麻烦而且也不好装。

楼主:
第二天中午给防火墙前后刷了两层环氧树脂,防止排气的污染,或许也能增加一些强度。
晚上环氧树脂干了,开始装发动机
选用的是OS46 AX,后来证明这款发动机非常好调,富油和略富交替磨合一箱油收主油针到最高转速位置,开两格,相应已经非常灵敏。
怠速时候风门间隙1mm左右,首飞后空中感觉小油针略贫,副油针开一点点加速就更为跟手。

似乎论坛上有论调说现在的甲醇机不必再拘泥于老古董的4:1比例,甚至有人尝试8:1,10:1 的低蓖麻油比例。
保险起见按照O.S.的说明书上说的18%比例就是4.5:1配置素油。
首飞下来排气管喷油还是不少的,不过动力足够用了,不打算继续减少蓖麻油比例了。

发动机是倒装的,说明书要求发动机桨垫到防火墙距离是115mm,发动机的说明书上有详细的发动机尺寸,再量一下机座的尺寸,就很容易算出来打孔的四个点,比划着再确认一下。
装发动机之前得先装上前起落架的座,否则拧不上这个螺丝了,也装好前起落架的转向拉杆。
装好前轮转向的拉杆
空机中配的铜快调质量非常好
拧上发动机的安装螺丝。
不过,油门舵机拉杆相当不好搞,拉杆套管、舵机摇臂和发动机化油器摇臂的位置都是错开的,需要两端比划着弯立体的折弯。
所有的舵机都装好了,可以看到油门拉杆设计的比较不好搞,所幸油门舵机受力不会大,要求线性、精准、虚位小即可。

楼主:
第三天开始开机头罩的孔,也是电钻、锉刀、钢锯条、雕刻刀、砂纸一起上,抠了三个小时
去五金店买AB胶和钻头的时候顺便买了开孔器,人家问我用在什么地方,说用在航模飞机上怕三元的开孔器卖我20,脱口而出厨房的柜子。

    不得不说还是喜欢插电的手电钻,动力比电池的足很多,只是不能拧螺丝,也得拖一个长电线。
比划着一点点抠,没啥捷径,看到干涉的地方用铅笔画一下继续抠

最终抠的千疮百孔,要考虑到留有排气管、大小油针、进气、散热、热火头驱动器和起落架这么多东西的出口,还好,强度也基本够用。
钻好和机身的固定孔
套上去试试效果,还不错。
这张图里因为没有上螺丝,看着桨垫那里稍微有点偏了,实际按螺丝孔装上之后是正的。
最后装上油箱,连接好油管。
油箱底下用泡沫垫一层达到减震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发动机给了操作主油针的钢丝手柄
一体式化油器,调主油针的时候就不用心惊胆战的用手去靠近嘶吼的发动机带动的螺旋桨了。

网友D:
嚯嚯,继续继续!这一套下来2000行吗,不算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嚯嚯,继续继续!这一套下来2000行吗,不算遥控

差不多 2000够了

网友E:
升降舵和方向舵的气动负荷远大于副翼,如果不用安装片夹着舵面再用螺栓上紧,光靠舵角安装位置的木料那点磨擦力和强度,以自攻螺丝那尿性来说,很可能在后继飞行时舵角会松脱。至于指明要先装左副翼舵机,可能是对于右撇子来说这样干活会比较顺手,容易取得经验吧。

网友:
头罩孔没挖好。可惜了

楼主(2022-04-15):
机舱空间挺小的,操作不是很方便,如果fpv也装不进太多东西,估计得塞在头罩里。

网友:
还是玩油的爽,发动机的声音让你在航模飞行的时候感到刺激。我也是玩油的。

网友F:
机子不错,发动机我喜欢侧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子不错,发动机我喜欢侧装。

听说侧装发动机化油器工作状态不好不好启动?

网友G(2022-05-21):
什么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机型

tower hobbies sports 60
和虎鲨模型的玄鸟有点像 但是一些布局显得更结实更传统一些
这款飞机国内买的人不多,但是RCgroups上有不少。

网友:
求素油的配比一升甲醇里加多少蓖麻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