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听说这货可以飞越梅里雪山?

楼主(2022-02-20):
大家说说怎么飞,是否可行?

网友A:
干就完了!期待精彩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就完了!期待精彩视频

能否回来还是问题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B:
人在上面都死了模型飞机还能怎样?
梅里雪山对面没有合适的起飞和降落平台,落差也大,你得爬升6000米才能飞越山顶
不如去牛背山飞贡嘎山,不仅有起飞和降落平台,还只需要爬升将近4000米就可以飞越山顶

网友:
难度不小,泡沫应对低温环境的考验,还有对设备的可靠性考验,弄不好很有可能是一次单趟旅行

网友:
飞机可以试试玻璃钢,泡沫总感觉不太靠谱,最后设备才是关键

网友:
飞越雪山是不是还得考虑机翼机身除冰,电池飞控好像可以贴暖宝包解决,就看舵机什么的能不能耐极寒,泡沫无人机这也太牛了吧,而且肥翁体量是不是小了一点,期待大神的壮举

网友C:
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虽然肥翁是个很不错的飞机,载重很不错挂上大电池也有很长的续航,不过这个爬升有点高了,恐怕不太适合,还是上大飞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在上面都死了模型飞机还能怎样?
梅里雪山对面没有合适的起飞和降落平台,落差也大,你得爬升6000米才能 ...

南坡有个甲应村,去的路上有个海拔4000米的起飞点,距离主峰10公里,只要爬升2700米,飞行10公里,难度应该小很多吧。我最担心的是舵机和摄像机能否在低温环境生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虽然肥翁是个很不错的飞机,载重很不错挂上大电池也有很长的续航,不过这个爬升有点 ...

有个起飞点,海拔4000米,距离10公里,应该可以飞越

楼主:
这东西有可能就是单程旅行

网友D:
楼主打算什么时候装呢。我目前考虑到的就是低温和水汽对飞机和电子设备的影响,以及6000米海拔可能需要高螺距的桨已提供足够的推力飞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南坡有个甲应村,去的路上有个海拔4000米的起飞点,距离主峰10公里,只要爬升2700米,飞行10公里,难度应 ...

舵机的低温下的表现这个不用担心,我现在北方嘛零下20多度,用kingmax的舵机没有问题,完全正常飞行;相机的问题,冬天相机续航非常短,最好是外接电源,用飞机上的电源给相机供电,还有一点就是冬天的续航的确要比夏天要短出1/3左右,这个全程路程并不是特别的长,就十几公里20公里,其实我建议不使用18650之类的电池,我建议使用软包电池,因为他在爬升的过程中,电流会比较大,再加上空气稀薄,所需要的耗电量更大,18650压降会很大,尤其气温低的时候。我的使用4s2p21700,起飞4.2,在冬天的时候稍微一大油门降到3.5  3.4左右,我这海拔才只有100多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打算什么时候装呢。我目前考虑到的就是低温和水汽对飞机和电子设备的影响,以及6000米海拔可能需要高螺 ...

计划是今天七月,至于能否去的成,还是未知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的低温下的表现这个不用担心,我现在北方嘛零下20多度,用kingmax的舵机没有问题,完全正常飞行;相 ...

你的经验对我太有用了,非常感谢。我打算机舱没用暖宝宝供暖,至于电池的话,推荐一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的低温下的表现这个不用担心,我现在北方嘛零下20多度,用kingmax的舵机没有问题,完全正常飞行;相 ...

还有,我用的电调是两个20安培的电调,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舵机的低温下的表现这个不用担心,我现在北方嘛零下20多度,用kingmax的舵机没有问题,完全正常飞行;相 ...

18650或者21700比软包电池好,因为能量密度高,这个飞机电流不大。目前这两者都能量密度是一样的,21700胜在便宜。
这两种电池都有能量版的和动力版的,区别就是放电电流的大小。目前21700用得最多的是特斯拉用的,4800mah,算能量型吧,内阻在15豪欧左右。单节电池放电最大15A,压降0.25V,这个不算大的压降。关键是单节电池15A能否满足要求。这个飞机应该是可以。
如果不行,可以用三星的动力锂电池,4A,放电电流达到了40A。续航小了一些。
所以看取舍。

网友:
引用 网友E:
18650或者21700比软包电池好,因为能量密度高,这个飞机电流不大。目前这两者都能量密度是一样的,21700 ...

低温环境下,电池性能会受到影响吧,要做好保温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650或者21700比软包电池好,因为能量密度高,这个飞机电流不大。目前这两者都能量密度是一样的,21700 ...

低温环境下就怕放电不够,我用的索尼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