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一只粗镗小刀

楼主(2022-02-20):
第一步,计算所需尺寸(刀杆半径+刀杆伸出长度=所需半径+刀杆半径)。锁死高度尺。

第二步,小刀放平,刀尖蹭划线头,调整刀尖伸出距离,找到似蹭非蹭的手感后,锁死刀头螺丝。锁螺丝时候刀尖容易攒动。

第三步,装进刀柄备用。

网友A:
为何不在装机后手动盘车对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在装机后手动盘车对刀呢?

不是不行,对于这种没微调功能的粗镗刀,上机对刀难度太大太大

楼主:
微调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在装机后手动盘车对刀呢?

加工塑料,装主轴上对不了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在装机后手动盘车对刀呢?

手轮引导

网友A:
机上盘车对刀是为了确定镗孔直径精度。1/2主轴位点就是加工中心,中心值到刀具刃端即是加工孔半径值(刀痕Z向延伸即为孔壁)测量孔壁(即内径)就是实

实际加工线。这比机下凭目视、触感测量刃尖要实际准确(因为目测点未必与实际加工线重叠)。至于孔位精度还是要看材料装夹基准和工装的XY调整方式了。

所言仅为过往经验,未必正确,探讨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上盘车对刀是为了确定镗孔直径精度。1/2主轴位点就是加工中心,中心值到刀具刃端即是加工孔半径值(刀痕Z ...

你说的这个过程是,先拉直一条靠山,然后分中棒单碰反数,换镗刀移动到位后,一边摆动一边调节。我这样做,与你说的原理一样,但是,你试过之后会觉得我这个更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