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 弄成双向的如何恢复出厂设置,求大神

楼主(2022-02-21):
买的这款电调,本来想做双发的,因为电机不同步,就校准油门,也不知道怎么瞎弄就成了双向模式的了,
然后油门校准就不能调了,问厂家说只能反厂调
有没有大神知道 不用反厂可以调回来。
或者刷机有没有用,我看都是用开发板链接电脑
我网上查了一下开发板有好多种,哪种最合适还便宜
要是能调回来就用一次不想买太贵 的开发板。

网友A:
电调说明书一般都有写,可以听声音来设置。如果说明书上没有估计就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说明书一般都有写,可以听声音来设置。如果说明书上没有估计就悬了。

现在是 油门打到最高,没有声音,油门打到中位是0,上打左转,下打右转。

网友B:
直接卖二手双向电调,重新买新的。不亏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卖二手双向电调,重新买新的。不亏钱

呵呵!!估计会亏不少!!

网友C:
这是开源电调,淘宝买个转USB的模块,连接电脑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开源电调,淘宝买个转USB的模块,连接电脑设置

USB 什么样的模块 能发个图帮大神

楼主:
用什么东西链接电脑呢?我看论坛里有说用开发板的,但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合适

网友:
搜资料啊,一般都有电子狗

网友:
bl的电调开源的有软件直接改啊!

网友:
搜blheli调参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