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鸭子制作和试水

楼主(2022-02-21):
看到别人制作的遥控塑料鸭子,可游可转头可嘎嘎叫,有的还给鸭子赋予了嘴喷水的特殊神技。觉得有趣,于是也做了一只,下水试了试。

制作过程:

下水测试:

网友A:
哈哈哈哈 几乎可以乱真

网友B:
楼主那个MP3播放板哪里找呢?X宝搜到的看着都没楼主这个简洁。动不动都是蓝牙啥功能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MP3播放板哪里找呢?X宝搜到的看着都没楼主这个简洁。动不动都是蓝牙啥功能一大堆。

就是在x宝上买的,你再搜搜

楼主:
一般一般!还是向原创者表达敬意

楼主:
一般般!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 几乎可以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x宝上买的,你再搜搜

找到了。感谢。

网友C:
螺旋桨是不是太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旋桨是不是太大了点?

用的是180有刷电机,遥控上设置了马达通道的最高限速,所以速度并不很快

网友D:
我的鸭子是摆头的舵机和转弯的舵机接在同一通道上的,这样鸭子头往哪边摆鸭子就朝哪边拐弯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鸭子是摆头的舵机和转弯的舵机接在同一通道上的,这样鸭子头往哪边摆鸭子就朝哪边拐弯游

我的没在同一通道,鸭子头可独立摆动,也可与水舵同步摆动

网友C:
我做的比较简单,只用一个舵机,鸭头和尾舵联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比较简单,只用一个舵机,鸭头和尾舵联动:)

请教楼主鸭子的声源哪里搞的,怎么控制发声?谢谢!也准备搞只鸭子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鸭子的声源哪里搞的,怎么控制发声?谢谢!也准备搞只鸭子玩玩

拼多多上有MP3播放模块,插TF卡带2W单声道功放的那种,2.7元还包邮,配上一个小容量的TF卡刚刚好。喇叭功率要大一点,最好是自带音腔的。我用的是2.5元包邮的3W/4欧/40mm直径橡皮边喇叭, 加一个塑料瓶做音腔。

声音可以到网上下载 野鸭的叫声。
MP3播放模块有播放键,单点触发,按一下播放,再按一下暂停。
我的遥控器是萝莉3代的遥控,设置一个开关通道,接一个NMOS(2N7002),然后连到MP3模块的播放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拼多多上有MP3播放模块,插TF卡带2W单声道功放的那种,2.7元还包邮,配上一个小容量的TF卡刚刚好。喇叭功 ...

网友F:
给点建议,你里面设备太多,
1、在底部加一个凹仓,把电机,轴系,装在下面,做好防水;
2、螺旋桨大了,负荷大容易烧电机和电调;
3、重新排线,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点建议,你里面设备太多,
1、在底部加一个凹仓,把电机,轴系,装在下面,做好防水;
2、螺旋桨大了, ...

谢谢建议!回头继续改造

网友G(2023-03-29):
楼主怎么固定鸭子后盖的,可否照片搞几个参考下

网友:
这个摇头的功能太像了,赞一个,声音也挺好,要在国外可以当狩猎的鸭媒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怎么固定鸭子后盖的,可否照片搞几个参考下

用钢丝做个卡扣,利用钢丝的弹力卡住.制作视频中有钢丝卡扣的制作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钢丝做个卡扣,利用钢丝的弹力卡住.制作视频中有钢丝卡扣的制作

看不懂怎么固定安装的,视频画面很快就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不懂怎么固定安装的,视频画面很快就过去了

用热融胶粘在后盖尾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热融胶粘在后盖尾部

能否拍几个图片,感激不尽

网友(2023-05-05):
引用 楼主:
我的没在同一通道,鸭子头可独立摆动,也可与水舵同步摆动

兄弟,能否分享下通道设置,391139354@qq.com   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