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升级华飞主轴

楼主(2022-02-21):
松下1.5kw高惯量伺服电机

楼主:
一步步升级数控,加油

网友:
这是要改成数控的前奏

网友:
前段时间坛子里有改祠服电机的,听说效果不错。我的小车床懒的改,过一段时间等到感觉动力不够用了,我也改过来。楼主改好了谈谈使用感受。

网友A:
刚看到祠服1.5kw,可不小,带这个210小车床,大马拉小车,感觉配750w都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祠服1.5kw,可不小,带这个210小车床,大马拉小车,感觉配750w都够用。

这个210床身110kg,导轨也宽,记得说明书上说最高不要过1500瓦电机,你用1000的应该也挺好的,伺服电机品牌之间区别也挺大的,找自己需要的吧

网友B(2022-04-21):
和我的车床一个牌子,就是床头箱钢性不足,得在里边焊一条加上筋,我也正打算改伺服电机,你这速度不需要那块板上的转接轮吗
来自微站

网友:
建议不要用同步带,不然工件卡死的时候皮带不打滑,很危险

网友:
华飞这个改数控可太好了,能玩的老嗨皮了。

网友C:
1500W的电机,同步带,保佑千万不要卡机,严重怀疑卡机会将你的刀头拖板全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车床一个牌子,就是床头箱钢性不足,得在里边焊一条加上筋,我也正打算改伺服电机,你这速度不需要那 ...

没想用,看自己需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0W的电机,同步带,保佑千万不要卡机,严重怀疑卡机会将你的刀头拖板全毁

调低一点扭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想用,看自己需要吧

我改的日鼎750W力也够,床头箱里边焊了一根铁后,好很多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的日鼎750W力也够,床头箱里边焊了一根铁后,好很多了

焊在什么位置了呀,我这还好啊,车钛车不锈钢车铁铜啥的没感觉啥异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0W的电机,同步带,保佑千万不要卡机,严重怀疑卡机会将你的刀头拖板全毁

主要考虑伺服容易过热,本来想用750或者1000的啦,正好能装下1500的,那就大点的吧,长时间工作抗热啊,扭矩增益调低一点还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改的日鼎750W力也够,床头箱里边焊了一根铁后,好很多了

请教一下,我买的也是日鼎750,(用的调速脉冲器调速)怎么低速启动电机抖动厉害然后显示过载(OL),在500转左右启动正常,但速度调高后在调低又会显示过压(HU),高速启动没两秒就出故障停机显示(HU),不知道这是驱动器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啊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鼎比较坑,我上过当,建议还是买东元的,用过都说好

200左右的都能用吗?你是如何调速的
来自微站

网友(2022-05-23):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车床一个牌子,就是床头箱钢性不足,得在里边焊一条加上筋,我也正打算改伺服电机,你这速度不需要那 ...

请问怎么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问

仔细看了看,焊接主轴箱不太好,电焊的温度太高,冷却后的收缩会让主轴箱变形,得不偿失。再说这床强度都是整套的问题,不仅仅是哪一处,主轴又细又薄,主轴箱就算是一整块铁也没用。

网友F:
楼主用的s5m同步轮?看齿比估计主轴转速超不过1000转吧?感觉这个速度效率有点低。

楼主(2022-06-24):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s5m同步轮?看齿比估计主轴转速超不过1000转吧?感觉这个速度效率有点低。

能到15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