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质量zui差配件,这品质还敢说是原装的

楼主(2022-02-21):
在某宝“*飞模型屋”买了几套电动油泵的金属齿轮,想着研究改造下泵头,没想到到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齿轮质量差到极致,问客服回答这就是他们油泵的原装齿轮,试问你们的油泵就这品质也敢拿出来卖?能正常使用?来说下问题吧,大家说我是不是太较真了
1。齿轮齿面毛糙有毛剌
2。齿轮孔偏心
3。轴孔有大有小,同样3mm的轴两个塞不进去,一个塞进去了还旷的厉害
4。齿轮薄厚不一相差较大,最大的能差0.22mm
有图有真相,不造谣不传谣。

网友:
不满意可以退给我们

网友:
前两天闲鱼收了个金属油泵
实际使用,效果不佳,拆开一看
齿轮齿有缺了,更严重是齿轮钢件把泵体铝件已经磨出槽了
我默认卖家不是故意的,自已买了塑料齿轮,厚度不合适,还上磨床改了齿轮厚度
把泵修复了
总结一下,是泵本身设计就有问题,铝泵体和钢齿轮直接接触,泵体是必然磨损。
上图片磨烦,还要改小,懒得上图了
看楼主说有现成的卖,还是可以买两个备着,精度不行,只能挑着用了,最好激光割几个垫圈,避免泵体损坏。

网友:
我看了看他们家的泵,和我买的那个,泵头是一样的,其实已经花钱做了泵体,加两个薄垫片,就会好用很多了,成本多不了几个钱。不加肯定是不耐用了

网友:
模型非大众商品,售出概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