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f3飞控arm无法解锁

楼主(2022-02-21):
纯小白自己组的穿越机
1.普通f303飞控
2.用的i-bus协议
3.遥控器富斯i6x,接收机富斯a8s
4.试了好多办法包括调整油门最低阈值等,快被折磨疯了
arm解锁是灰色的没反应
跪求大佬帮忙

网友A:
把arm的Aux6改aux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rm的Aux6改aux1

感谢回复,等我回去试一下

网友:
把 AUX6 改 AUX2 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rm的Aux6改aux1

大佬,没反应啊,改成aux1和2跟之前一样

网友B:
不能解锁的原因看你的图想到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飞控与电脑已连接,必须拔掉USB线后重上电再试;
2、如没设180度任意角度解锁,那一定得把飞机平放才行;
3、油门必须最低位,且遥控微调最好全在中位;
另外
4、建议用一个两段开关做为加解锁键,比如SWA设为AUX5,用这个两段开关,一个三段开关用于自稳,半自稳和手动,另一个三段用于反乌龟,BB响等,最后一个两段开关用于开启或关闭AIRMODE模式;
5、电调协议优选使用ONESHOT125,DSHOT300 600之类的,仅高的用,而不要用PWM,除非你的电调不支持,非常影响飞机的手感;
6、RSSI通道我看图觉得应选AUX10而非AUX1
你有空再多找找原因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没反应啊,改成aux1和2跟之前一样

如果不确定哪个通道用于解锁,重新设置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回复,我重新刷了个固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解锁的原因看你的图想到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飞控与电脑已连接,必须拔掉USB线后重上电再试;
2、 ...

感谢大佬的用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