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台微型动龙门雕刻机,整机已几乎完成择机试机。

楼主(2022-02-21):
看到有不少新做机的帖子,不知道又是哪来的动力,决定发个帖记录一下。都开干几个月了,断断续续的,进度很慢。先把设计图上上来。

说一下整机设计概况:
结构形式:移动龙门结构,主体铝合金板床身
三轴有效行程:X190Y300Z125,龙门最大进料高度150
主机重量:140KG(不含控制柜底座等),整套重量:约230~250KG
三轴电机X 2.2NM  57闭环步进,Y  4.5NM  86闭环步进,Z  3NM  57带刹车闭环步进。
控制系统: cnc 4轴脱机控制器 。
三轴丝杆:X 2005双螺母,Y 2005 双螺母,Z 2005双螺母滚珠丝杆。
三轴滑轨: XZ轴上银20Y轴 上银25
主轴:1.5KW模具电主轴(8000)

期望达到的切削能力:
8mm 4刃钨钢刀,水冷却,转速5000,下刀0.3mm,进给F1200,铣45钢。
10mm 3刃钨钢刀,水冷却,转速8000,下刀2mm,进给F2000,铣硬铝合金。

设计图

设计图

楼主:
去年就把先把电控箱给做好了,四轴的,用的脱机控制器。

楼主:
有一些简单的结构件自制了,现在发零件出去一个个报价都贼高。

简单的自制件。

简单的自制件。

自制床腿,手锯加破台钻。

自制床腿,手锯加破台钻。

楼主:
接下来准备组装底座,型材框架+PP板。框架主体欧标45型材,面板10mmPP板。

网友:
膜拜大佬

网友:
进度你比我的快,我是去年11月开始的
来自微站

网友A:
动龙门总觉得比固定龙门差那么一点,

网友B:
用料挺好,我说的是丝杆导轨。步进和主轴是软肋。电主轴低速无力无解

网友C:
驱动换伺服吧,我便宜卖三套200W的西门子V90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料挺好,我说的是丝杆导轨。步进和主轴是软肋。电主轴低速无力无解

原本有计划上伺服电机驱动的无动力主轴,考虑到这鸡身板不是那么强,发挥不出无动力主轴的优势啊,我特意买了条所谓的模具主轴,2850大米啊怎么也比木工主轴强那么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换伺服吧,我便宜卖三套200W的西门子V90给你

电控都做好了,结构件也都外发了,就这样吧。改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龙门总觉得比固定龙门差那么一点,

我也担心啊,我Y轴用的25的导轨,特意选大导轨,以抵抗动龙门的不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担心啊,我Y轴用的25的导轨,特意选大导轨,以抵抗动龙门的不足。

导轨大一点可能会好一点,但机器的架子和结构光靠导轨弥补是有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轨大一点可能会好一点,但机器的架子和结构光靠导轨弥补是有限的,

y轴是60mm厚的实心铝板,立柱以及Y轴移动板40mm厚板,还是很扎实的,淘宝那些动龙门鸡Y轴型材,立柱手指厚的薄板,那就跟面条一样。

网友:
先把他组装起来吧,不要听我胡说八道,完成之后再找一个合理的加工参数。

楼主:
底座以完工,担心机器跑起来会晃动,用料相当的扎实。

楼主:
底座已就位,左边大的放雕刻机主机,右边小的放电控箱。现在就等床身主要加工件到了就可以开始装配了。

底座已就位

底座已就位

网友:
加工费多少

楼主:
零件还没回来,一些精度要求高的我是外发,简单的自己买铝排自己做的。加工费挺贵的9K包邮,都是些非标大件,铝材材料差不多就要八十多公斤了,材料接近x3千了。没办法找人做东西就是这样。所以期待自己的雕刻机能做好,以后就不用花冤枉钱外发加工了。

楼主:
用铝排做的底座防护围栏,8块拼起来的,打了一堆的孔螺纹孔。就手工划线,台钻转孔,巨麻烦啊。有数控的话会事半功倍。好在最终都能拼好,螺丝孔对的也算齐,孔位置度应该达到了±0.25.

先拼一拼,后面装机的时候会把那红色的记号笔印子擦掉。

底座防护围栏

底座防护围栏

网友:
成本不低啊,精神可嘉。

楼主:
外发的零件到了,最近在 检验零件。

楼主(2022-03-26):
Y轴已成,上电测试一下。F6000跑起来,看看零点和限位开关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Y轴已成,上电测试一下。F6000跑起来,看看零点和限位开关是否正常。

用10mm 百分表大概测一下丝杆实际跑的长度,大略看看定位精度。

系统Y轴设置0

系统Y轴设置0

表对0

表对0

楼主:
1.43位置,示数基本一样。

楼主:
表示数略大小半格。

楼主:
示数7.5,基本一样。

楼主:
示数9.9,一样。,感觉很OK 啊。后面再分段多测几处。

楼主:
XZ组件垂直度调节,调到0.005左右,最差应该不会大于0.01.

楼主:
XY垂直度调节,调到0.005左右,最差应该不会大于0.01.

楼主:
上一个XY垂直度调节的视频。表是0.002的杠杆表
这个是角尺长边 240mm长度

楼主:
角尺短边打表 150mm长度。
可以 ,保守估计XY全行程垂直度应该在0.01内。

网友D:
这能干什么, 木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能干什么, 木头吗???

干木头那应该轻松得很,我敢说论坛里的鸡,80的刚性比不过我这鸡。用尽全力推鸡头,弹性变形位移超不过0.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能干什么, 木头吗???

型材鸡手指一推跑10丝的都敢慢慢慢磨铁块,我还担心啥。,我甚至有信心可以干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材鸡手指一推跑10丝的都敢慢慢慢磨铁块,我还担心啥。,我甚至有信心可以干铁,

速度慢死了

网友E:
用钢焊接一个架子不好一些吗?这个架子造价不便宜了,主轴1.5KW估计不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钢焊接一个架子不好一些吗?这个架子造价不便宜了,主轴1.5KW估计不够力

焊个架子我怕拿不进来,现在铝价高涨,这个底座确实造价不菲,几K 了。好在轻便不生锈也可以拆装,也非常稳定。

楼主:
开始油水电气安装。隐藏起来的滑块和丝杆螺母都用油管接头延长出来了,方便日后加油。没有用油排。机器太小没位置装。

整机油水电气安装

整机油水电气安装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始油水电气安装。隐藏起来的滑块和丝杆螺母都用油管接头延长出来了,方便日后加油。没有用油排。机器太小 ...

这个Y轴没看懂,可以前后动对吧,那支撑脚和桌面怎么接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Y轴没看懂,可以前后动对吧,那支撑脚和桌面怎么接触?

那么明显的橡胶脚。这结构应该可以有效解决震动扰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么明显的橡胶脚。这结构应该可以有效解决震动扰民问题

谢谢,看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Y轴没看懂,可以前后动对吧,那支撑脚和桌面怎么接触?

Y轴导轨倒着装的,导轨丝杆都在下面藏着,便于防护。

网友F:
引用 楼主:
Y轴导轨倒着装的,导轨丝杆都在下面藏着,便于防护。

倒装可真不好安排安装步骤,机器重,不能翻倒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倒装可真不好安排安装步骤,机器重,不能翻倒安装。

还好,我这鸡小,Y轴组件装好重大概130斤还在能搬动的范围内。

网友H:
引用 楼主:
焊个架子我怕拿不进来,现在铝价高涨,这个底座确实造价不菲,几K 了。好在轻便不生锈也可以拆装 ...

追求精度,花岗岩是首选,其次铸铁。

但重量的确是头疼的问题,2年前炮塔铣3000块可以买一台,,龙门铣按铁价3000一吨秤(基本5吨起步)可惜搬不动。

现在的大理石(花岗岩)精雕机,500一吨按吨称,眼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追求精度,花岗岩是首选,其次铸铁。

但重量的确是头疼的问题,2年前炮塔铣3000块可以买一台,,龙门 ...

就是条件限制没办法玩大鸡啊,又不想出去租房子放机器,一个是本来就是玩玩的,根本不指望能带来收益,租房子放机器一来需要一定的费用,而来也不如放家里方便。所以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搞点玩具鸡玩玩过过瘾得了
又买不起大房子,真的是没办法把小书房让出来放机器了。

楼主:
整机的电气安装已基本完成,现在就等主轴抱箍零件到了装电主轴了。先上个视频。步进电机声音有点点吵。

楼主(2022-05-02):
整机基本上完成了,照明,冷却水,切削液,对刀块儿都已接完。现在就剩自宫台面,然后装台面T槽板正式完工。后续开个贴关于试机和精度测试的。

总体来说,业余时间做机器人很累。

网友I:
你这是不是可以做个架子,然后四根钢丝把架子牵引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是不是可以做个架子,然后四根钢丝把架子牵引悬起来

大侠的意思是整体吊起来?那机器跑起来就荡秋千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的意思是整体吊起来?那机器跑起来就荡秋千了啊

你以为你摆桌子上,它就不晃?同样是晃,还不如吊起来,或者挂墙上

网友:
拖链多大的

楼主:
XY轴  内尺寸 25*38   ,Z轴 25*25

网友:
大手笔啊

网友:
我也是因为外协加工过几个零件,觉得太贵,不如自己有机器想做啥做啥,还可以随意修改调整,所以就准备自己装台机器

网友J(2023-01-14):
引用 楼主:
干木头那应该轻松得很,我敢说论坛里的鸡,80的刚性比不过我这鸡。用尽全力推鸡头,弹性变形位移超不过0. ...

首先恭喜LZ搞了台号机,
然后作为铝机爱好者,对使劲一丝还是有点不敢相信,y轴是够结实了,但x轴的扭转变形才是最难克服的。
LZ能测试下x轴走到中间,z轴下到最下使劲推的变形吗,预计2-3丝应该还是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首先恭喜LZ搞了台号机,
然后作为铝机爱好者,对使劲一丝还是有点不敢相信,y轴是够结实了,但x轴的扭转 ...

我拿弹簧秤拉的,平着拉使出吃奶劲也就十五六公斤,水平用力不好用力。反正水平拉的话,百分表测出来的位移大概就是一个丝,估计轴承和丝杆还贡献了不少变形位移。鸡鸡做好都大半年了,现在加工的工件也不多,小区楼房里玩机器限制很多。

网友(2025-09-19):
这个机器在设计有没有问题啊?工作台固定,但上面的所有移动及主轴都是移动的。我看了一下,如果 再加上主轴的话,这个上面的可移动部分的重量是工作台的两倍以上,所以这样的设计是一个缺陷。实际上现在还是可以改一下的,就是在Y轴的下固定板上装上两上固定支架,让整个的原来的移动部件变成固定的,把原来装在工作台上的支架拆掉,让工作台变成移动的部件,这样才比较合理。看了一下楼主的设计理念,就是加厚板材来提高材料的刚性。实际上要增加刚性,提高材料的厚度是一个方面,但实际上还可以通过材料的不同结构来提高结构强度的,比如用工字梁结构可以提高同样重量的实芯梁的结构强度。

网友:
这不得晃成狗啊

网友K(2025-10-31):
大家都用什么切削液,从网上购的是粉沫的,应是亚硝酸钠,对身体不好,有别的环保的吗?健康才是最重要,不用切削液体,铣刀退火,铝粘刀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家都用什么切削液,从网上购的是粉沫的,应是亚硝酸钠,对身体不好,有别的环保的吗?健康才是最重要,不 ...

肥皂水

楼主:
不晃, 40CR 钢件都能做, 铝件很轻松的,10mm厚铝板,用4的刀子,一刀过的,我这都晃,很多DIY 鸡那不是跳舞?我的Y轴25的上银滑块4个,三轴丝杆都是20的滚珠丝杆。主轴6级模具主轴,一根主轴就两千五。Y轴整块80mm 铝锭做的。X轴80mm铝锭CNC的,立柱43mm铝板。可以说在家用DIY 鸡立用料不可谓不扎实。不要认为动龙门就觉得它会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