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蝎星2520震动值问题

楼主(2022-02-22):
买的二手电机,空载震动值300到400之间,满油门后回到250左右正常吗?

网友:
换轴承,看轴跳动,还有转子静平衡和动平衡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建议

楼主:
如果换轴,和轴承,都是啥型号,谁有链接,谢谢

楼主:
那位朋友告诉我一下轴承型号,或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朋友告诉我一下轴承型号,或链接

拆下来量尺寸,按照尺寸网上查型号

网友:
可以用手搓一下,看看轴承有没有虚位。轴承拆下来量外径、内径、厚度,这种工业标准件很好买。动平衡可以在转子内壁打胶,多试几个位置,找到震动最小的地方

网友:
不正常吧,昭意4020带尾桨振动值都只有100

楼主:
这个KV值高,1800电机小稳定性没大的好,但是450左右我心里没底。

网友:
拆开看看轴是不是磨损了,轴承是不是有虚位

网友A:
肯定不正常,2520好的电机,最大震动小于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正常,2520好的电机,最大震动小于100。

你有这电机?

网友:
不正常 应该在几十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