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车床尾座套筒问题

楼主(2022-02-22):
250车床的尾座套筒用的莫式2锥柄,是用扁尾的还是那种和铣床一样螺纹的?

网友A:
车床用的一般是扁尾的,螺纹的也行,里面放个螺丝一样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床用的一般是扁尾的,螺纹的也行,里面放个螺丝一样用

放螺丝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C:
我那个尾顶缺个活顶尖,网上买的mt2的园的,还以为买错了,插进去顶不出来。没想到,圆头的也能顶出来,好像圆头和扁尾的都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放螺丝起到什么作用?

方便顶出来呀,不然不好拿出来,MT柄锥自锁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便顶出来呀,不然不好拿出来,MT柄锥自锁的嘛

哦。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螺丝起到什么作用?

我大概知道放螺丝的作用,尾座好像是本身有个顶针,吊杆的那种套筒放螺丝之后可以顶出来。我也是刚知道,以前用的尾座紧的一逼。以为靠砸才行。现在才知道里面有个针。

楼主:
活顶尖你们买的什么的?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活顶尖你们买的什么的?哈

楼主:
和我买的是一个,哈哈,开始买的另一家等了三天没有快递信息问了问根本就没发货,直接就退了买了这家。

楼主:
打算最近两天把快换刀架换上去。可是小托板上有个凸肩。无语了,用铣床铣掉它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尾顶缺个活顶尖,网上买的mt2的园的,还以为买错了,插进去顶不出来。没想到,圆头的也能顶出来,好 ...

我刚才试了试确实是都能用哈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用的一般是扁尾的,螺纹的也行,里面放个螺丝一样用

正在给车床升级成快换刀架。没想到小托板上面的凸肩难住了,不知道用铣床直接铣掉那个凸肩是否影响强度。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给车床升级成快换刀架。没想到小托板上面的凸肩难住了,不知道用铣床直接铣掉那个凸肩是否影响强度。 ...

有啥影响,工具就是用的,改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尾顶缺个活顶尖,网上买的mt2的园的,还以为买错了,插进去顶不出来。没想到,圆头的也能顶出来,好 ...

圆柄,插进去,摇不出来那是太短了,可以做个销子放进去!

网友(2022-04-01):
车床尾座的附件都用园头的,扁鸭嘴的,圆头上有螺丝眼的都不是车床尾座用的。

网友:
标准车床尾座后退时,用丝杠顶端把前端工具顶出来,钻头之类有扁尾是因为钻头切削抗力较大,避免锥柄打滑破坏尾筒精度。
凡事装进去顶不出来的,可以评定为“残次品”,如果非要用,可以加长尾盖。

网友:
尾顶不出来,在尾座加长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