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电调可以用二个通道分别控制倒顺车和速度

楼主(2022-02-22):
如题,一个通道控制电调的倒顺车,另外一个通道控制电调输出的速度。这样的电调有吗?

网友:
双向电调就解决你的问题了,油门摇杆是线性的,控制速度,中立点上向前,中立点下向后。大把双向电调。

网友:
可以试试双向电调,加上遥控器的逻辑控制

楼主:
我不习惯停车位在摇杆中立位置的。其实海潮水机的电调就可满足我的要求。可惜运费要50元,太贵了。想问一下,还有什么渠道可搞到类似的电调?有知道的请介绍一下,谢谢了。

网友:
就用普通双向电调,在遥控上设一下混控应该就行

网友:
若是懂单片机编程,造一个转换装置将两路信号转为一路是可以的,比如STC15W204S-SOP8,
或者直接造一个这样的电调也是可以的。

网友:
加个逻辑开关两个通道混控下就解决了

楼主:
上面这位,首先谢谢您。能说具体点吗?让我照您的方法试一下,看是否能行。

网友:
有刷无刷都有双向电调。

网友:
我理解你的意思应该是想要像汽车一样,不管前进后退,油门都只控制转速大小,然后另外一个通道类似于前进和后退的档位控制。这个功能感觉应该在遥控器上面能通过遥控器设置,能够实现。比如模型选择直升机,油门曲线本来是-100到100,把3D一档设置成0到100,3D二挡设个混控让油门曲线变成0到-100,感觉应该能实现,具体我没试过

网友A:
普通双向电调,加一个OPENTX的控,定义一个逻辑通道,输出值为油门通道和方向通道的计算值。

网友:
感觉双向电调然后遥控器一个开关设置0到正100 0-负100切换应该可以吧!

网友:
突然有个新想法,淘宝买的几十块钱的手电钻,电路拆出来,一个舵机控制油门,一个舵机控制正反。。。。。。。。。

网友:
好盈铂金或者飞腾电调带反推的能实现,没开反推开关是单向电调油门收到底开反推就是反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双向电调,加一个OPENTX的控,定义一个逻辑通道,输出值为油门通道和方向通道的计算值。

能够详细说说设置吗??
才开始玩opentx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够详细说说设置吗??
才开始玩opentx

设一个两点曲线,左端0,右端100,分配给油门。再在油门混控下一行设个开关,multiplex设成multiply,也就是相乘,开关在两边分别是×100%和×-100%。
这样开关在一边是0~100,打到另一边就是0~-100,输出反转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一个两点曲线,左端0,右端100,分配给油门。再在油门混控下一行设个开关,multiplex设成multiply,也 ...

开源系统真牛

楼主:
是应用在船模上,连日来大伙不断支招,在此表示感谢。最终,采用的方法是:在某宝上买一pwm开关,。控制无刷电机二根输入线来实现。交换二线的受电方向,电机旋转方向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