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rs Configurator 软件问题

楼主(2022-02-22):
为什么软件运行到这个位就卡住,等两小时直接退出
做不出对频档,知道好何破吗?
现时最新版 1.3.8

网友:
大多数原因是因为网络问题,实现科学上网就差不多了。

楼主:
我现时不在国内,应该不是网络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时不在国内,应该不是网络问题吧

哦,那就是你缺少相应的库文件导致无法继续下去了,可以用另一个方法试试,具体说明查WIKI这段,https://www.expresslrs.org/2.0/software/toolchain-install/
可以参考蓝色枫叶教1和2

软件安装及全库下载之后再看Elrs Configurator运行正不正常,当然在库已经下载后使用LOCAL模式刷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就是你缺少相应的库文件导致无法继续下去了,可以用另一个方法试试,具体说明查WIKI这段,https:// ...

成功了,虽然差不多深夜4时,谢谢你给我看的视频,视频到build 之后就看不懂了,反正能 build 就回到 Elrs configurator 试一下,正常了,也对上频了,太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了,虽然差不多深夜4时,谢谢你给我看的视频,视频到build 之后就看不懂了,反正能 build 就回到 Elr ...

不客气,开源很好玩,虽然折腾些,但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