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大桨配重

楼主(2022-02-22):
讲两副rt710都炸一只,一言难尽,两只配对行不行,称了一下一只202g,一只213g,要不要配重啊

网友A:
都飞700了还剩点干啥再说质量差了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飞700了还剩点干啥再说质量差了这么多

对,是没必要!但是看着闹心

网友:
差距太大了,差个两三克还能配这个配不了

网友:
打动减重

网友B:
11克 需要1.4立方厘米的铁,这螺丝得多大
或者1立方厘米的铅。又不怎么好塞进去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 。。。

网友C:
配平即可,一边是锤子还不是一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克 需要1.4立方厘米的铁,这螺丝得多大
或者1立方厘米的铅。又不怎么好塞进去

10g很多啊,贴胶带估计要糊满!有个想法,拿一个轮胎动平衡块10g的,切成两半,找出轻桨的重心,在桨背面开两个小槽抹ab胶后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平即可,一边是锤子还不是一样飞

有啥好方法

网友:
边上多缠胶布

网友D:
差11g的话 假设重心大概在中间 那大概需要在桨尖处配6g的配重

网友:
简单一点,找其他玩家单只桨配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差11g的话 假设重心大概在中间 那大概需要在桨尖处配6g的配重

两个桨的质量要配成一样   轻的那一片桨  增驾的质量要放在桨重心处   动平衡懂吗

网友F:
再炸几次就有等重的桨,不要急

网友:
再买一副桨配一下。。

网友G:
也要看两片桨的质量分布,质量集中在桨根还是桨尖,如果重的靠桨根、轻的靠桨尖就问题不大。按常规的跷跷板方法配平就行,不过估计得缠一大坨胶带。实在配不平也没办法了,挖孔塞配重的可行性也说不准

网友:
15楼正解。哈!

网友H:
一副好桨的两叶桨需要做严格的静平衡和动静平衡,而不是简单的配重

网友I:
我买的RT710 都在210多g  你那个20Xg的  也太轻了   几克用那种厚点的纤维胶带  啥的还行   这差异太大了
来自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买的RT710 都在210多g  你那个20Xg的  也太轻了   几克用那种厚点的纤维胶带  啥的还行   这差异太大了   ...

202这把有年头了,超过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要看两片桨的质量分布,质量集中在桨根还是桨尖,如果重的靠桨根、轻的靠桨尖就问题不大。按常规的跷跷板 ...

重心一般不可能靠近桨根,万一靠近桨根,打洞这个方案不可行,破坏强度

网友J:
我曾经最多的配重是纤维胶带里面加了两个一元的硬币,飞着飞着甩出来了,那声音简直就是神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两个桨的质量要配成一样   轻的那一片桨  增驾的质量要放在桨重心处   动平衡懂吗

我只能说你真的不懂 对于大桨这样的薄型物体 没有动平衡的概念 不要求桨的质量一样 耶不要求重心位置一样 只要重力力矩相等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副好桨的两叶桨需要做严格的静平衡和动静平衡,而不是简单的配重,

不要误导新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曾经最多的配重是纤维胶带里面加了两个一元的硬币,飞着飞着甩出来了,那声音简直就是神奇

兄弟,这也太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只能说你真的不懂 对于大桨这样的薄型物体 没有动平衡的概念 不要求桨的质量一样 耶不要求重心位置一样 ...

你会配平大桨吗?  自己动手配过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只能说你真的不懂 对于大桨这样的薄型物体 没有动平衡的概念 不要求桨的质量一样 耶不要求重心位置一样 ...

重心位置不一样高转会有双桨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K:
重心位置不一样高转会有双桨出现

双桨和重心位置无关 和受力形变的一致性有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会配平大桨吗?  自己动手配过吗?

用跷跷板原理配平即可 小的桨用TB上桨平衡器成品 大的桨需要自己用螺丝螺母把两只大桨锁住 靠两只玻璃杯边缘来测试平衡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用跷跷板原理配平即可 小的桨用TB上桨平衡器成品 大的桨需要自己用螺丝螺母把两只大桨锁住 靠两只玻璃杯 ...

你自己说的不要求质量一样也不要求重心一样,为什么还要配平?自相矛盾了

网友:
旋翼出厂都是配对的,有的的确会重量差很大。像您这两支桨的差异估计是很难配,或者是胶带贴了一大坨,整个桨都厚起来了不合适。
建议留着以后再有单支的桨再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自己说的不要求质量一样也不要求重心一样,为什么还要配平?自相矛盾了

配平是为了把整个旋转部件的重心调到旋转中心上,消除两者不重合产生的力,以减小震动。两片桨重量、重心可以不一样,重心靠近旋转中心,就需要更大的质量才能和另一边达到平衡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你自己说的不要求质量一样也不要求重心一样,为什么还要配平?自相矛盾了

配平是力矩平衡 初中物理知识 力矩等于力和力臂的乘积 只要乘积相等 并不需要力相等力臂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炸几次就有等重的桨,不要急

我信你個鬼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配平是力矩平衡 初中物理知识 力矩等于力和力臂的乘积 只要乘积相等 并不需要力相等力臂相等

我物理学的不好,我感觉桨的重心不一样产生的离心力也不能一样吧?那不就震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