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Y动龙门型材雕刻机方案征求意见和建议

楼主(2022-02-22):
刚刚开始学习雕刻机相关的知识,可以说纯小白一个。。。此设计方案是从油管找到的,草图大师建模,比较简略,但是也可用,感觉他的设计比较符合我的要求,就用SW复刻建模搞了一下。
我的初衷是搞一台以加工层板和亚克力为主,偶尔鼓捣点铜铝件的三轴雕刻机,加工面积要能放下一张915*915的层板,暂时不考虑A轴。材料方面,因为我这里没啥加工手段,尽量采用现成的铝型材,加少量铝板或钢板,整体重量要轻,能放到办公室桌面上最好。。
原设计三轴行程大概是700*700*100,主要使用了4040、40120、60120三种型材,4mm厚钢板和10mm厚铝板,加上少量角铝,双Y结构,60步进电机,15线轨加1605滚珠丝杠。
先上原设计和实物截图:

再上SW复刻的三视图:

后面是我初步修改的结果,三轴行程大概是1000*1000*160,将40120型材换成40160型材以架高龙门,提升龙门通过高度,将60120型材换成80160型材,将连接XY的铝板由10mm增加到15mm,以增强龙门强度,三轴的15线轨换成20线轨,60步进电机不变,主轴采用80-188的1.5KW木工主轴。
因为个人纯小白,对于雕刻机的结构没有深刻的认识,因此把这个结构发上来,请论坛的各位大神轻喷,多给提提意见和建议,但是不要脱离型材铝板哈,要在楼上办公室使用,铸铁、大理石之类的不在考虑范围。。此外,雕刻机的电控部分,也请大神多多支招啊!

网友A:
这是国外大神自制cnc,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国外大神自制cnc,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多谢分享!我去看看,一定请您多指教!

网友B:
材料宽度不都是1220X2440吗?木头和亚克力都是这样的啊,宽度肯定得1300左右才合适啊,长度肯定也得一半吧不然怎么下料???最少1300X1300的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宽度不都是1220X2440吗?木头和亚克力都是这样的啊,宽度肯定得1300左右才合适啊,长度肯定也得一半吧 ...

您说的那是装修用的板子,我说的是制作模型常用的椴木层板,最大尺寸基本上是915*915(mm)的。

网友C:
运动控制器选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动控制器选的那个

还没选定呢。您有推荐的吗?

网友D:
这种空心铝材强度不够,感觉用手推一下框架,都可能有0.5mm以上的误差,更别说材料受力时要承受的扭转力.
整个最大受力点全落在二个小面积的滑台平面上,然后四边型本来就无法形成稳固的框架固定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空心铝材强度不够,感觉用手推一下框架,都可能有0.5mm以上的误差,更别说材料受力时要承受的扭转力.
整 ...

感谢您的建议。我这样设计的初衷是在较低的成本和制作难度下得到足够大的三轴行程,因为我主要打算切割层板和亚克力。后面我会进一步修改设计方案,考虑降低两侧天车部分的高度,使用更大规格的型材和更厚一些的铝板,目前铝材涨价厉害,也许拥有一台cnc的梦想还要再等等了。
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提供更多建议。谢谢!

网友(2022-05-02):
控制器选什么的

网友:
看看这个可行否

楼主:
很好啊,比我这个强度好很多。

楼主:
您这机器三轴行程是多少,大概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