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机轴 同步问题

楼主(2022-02-23):
因为设计是龙门式雕刻机 ,X轴是双电机双驱动。 我的控制器是脱机版 FOINNC M350 5轴  X,Y,Z,A,B , 电机用的是雷赛86CME56 闭环步进电机 ,电机驱动是雷赛的CL86C 。 双X轴同步的话如果不想做成X轴信号并联输出 ,若想要把B轴设定成X轴的从轴,做成同步的话该如何设置, 其原理是怎么样的?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我也是小白哈,现在也打算装一台双Y的机器。mach3里面第二项菜单项是“设置”,里面有“从属轴定义”,可以将A、B或C定义为X、Y、Z轴的从属轴,我这里是将C轴定义为Y轴的从属轴,从而实现两个步进电机同步运行的。至于脱机系统中怎么设置,您看看说明书或者找厂家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小白哈,现在也打算装一台双Y的机器。mach3里面第二项菜单项是“设置”,里面有“从属轴定义”,可以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客气啦,这几天看了你的视频和帖子学习呢。。。

网友:
您好,您买的m350控制器,厂家有没有提供资料啊。 我也准备买。用Mastercam出刀路,  能分享下吗,ahonxxx@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