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大佬不爱小机是有原因的

楼主(2022-02-23):
部份人说的所谓浮空感,小机如果密度大,会完全没有浮空感。任何复杂动作都会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其实说白了就是重力、旋翼升力与空气阻力来对比。
固定翼室内3d机,另外有一种室内充氦气固定翼,就是因为类似的道理,才具备足够的可玩性。
建议大家改机往轻,而不是暴力方向努力。
当然,喜欢飞石头的手感话,也可以有不同选择。
欢迎来驳。

网友:
说的有道理,我不飞小飞机就是这个原因,太不容易控制了

网友A:
谁都知道小机不好控制   动作不精准 但找地方太容易 大机是不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都知道小机不好控制   动作不精准 但找地方太容易 大机是不可能啊

我也是小机爱好者呀。

网友:
小机爱好者一枚。

网友:
小机不带感,声音不澎湃,不能带来感官上的愉悦。

网友:
越危险越刺激,小机危险性太低打不起精神易炸鸡

楼主:
固定翼也有爱玩巨机的,还3d,怕是和上面两位同样的心理。玩的就是心跳。

网友(2022-06-19):
小机太贼。。。

网友B(2023-07-03):
是的,现在的飞机都走的极端,2s3s的往上怼,脱离了练手机的和随时随地能玩的范畴,挺怀念以前主无刷的蚊机 只有45-50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现在的飞机都走的极端,2s3s的往上怼,脱离了练手机的和随时随地能玩的范畴,挺怀念以前主无刷的蚊机 ...

这叫消费整体升级,你想像以前玩MCPX那种不花什么配件钱就把基本3D动作学会,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你用M1这种小鸡入门,炸一次基本消费100元

网友(2023-12-11):
引用 网友C:
这叫消费整体升级,你想像以前玩MCPX那种不花什么配件钱就把基本3D动作学会,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你 ...

MCPX是什么

网友:
小鸡的好处就是,卧室9个平方,随时起飞,不出门家里就能爽一爽。出门飞有场地还是越大越带劲。

网友:
大城市,方圆10公里都找不到地方玩大机,能够找到一块小草坪就很不错了

网友:
大神都是有钱有时间,所以不爱小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