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作业] 朗宇M1改ArduPilot, MatekH743Mini

楼主(2022-02-23):
前段时间跟风, 用K120改了个ArduPilot (原贴), 后来因为K120配件越来越不容易买到, 就想找个在售小机改一下.
做了一些功课后, 选了朗宇的M1. 改装需求是要可以随时很方便的恢复成M1原厂状态. 因为自己还想用这个M1练习3D飞行.

根据需求, 就需要做一个转接板, 用来连接原M1的电调和飞控, 同时也提供接收机/数传电台/GPS/光流/激光定高/摄像头/图传的插座接口, 这样, 维护起来就基本不用动烙铁了.

原来K120改装用的KakuteF7mini也不容易买到了, 总没货, 选来选去, 选了MatekH743Mini. 这个飞控板可以简单的用2.54排针把所有的信号都转接出来, 比较容易设计转接板.
这个飞控也可以用RC控制图传的8V电源开关, 在不需要的时候, 关闭图传模块, 可以多飞一些时间.

突击学习了一下PCB绘制, 嘉立创打板.

准备安装:

光流和定高:

完成的整机:

另一个角度:

有上次K120的改装经验, 这次就顺利多了.  初步调了一下参数,  可以室内悬停了.
悬停视频:

用原厂电池, 开着图传, 可以悬停5-6分钟.  关图传, 可以多一分钟.  如果用格式的450mAH2S电池,  还可以多一分钟.
感觉PID还没有调试到位,  请各位大佬们指导指导     [抱拳]

网友:
转接板方便多了,如果matek原厂能出个类似的转接板就好了

网友A:
这有专业到
不知楼主转接板是否有多余的愿意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专业到
不知楼主转接板是否有多余的愿意出售

嘉立创打的板, 总共就5块.
https://oshwhub.com/JumperShao/m1_mh743_ada_v4
PCB文件我分享了,  需要的可以直接去嘉立创那里打板,  每个月可以2次免费打板5片.

这个是我第一次画PCB,  用的还是自动布线,  让各位大神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立创打的板, 总共就5块.
https://oshwhub.com/JumperShao/m1_mh743_ada_v4
PCB文件我分享了 ...

感谢分享,好人一世平安

网友:
太牛逼了,给帖子申个精吧

网友B(2022-04-05):
请问一下output怎么设置呢。推油门舵机都有反应,电机没反应。电机自检过了的

网友(2022-06-21):
楼主方便发个元件表吗

网友:
太好了, 我也要学习你的玩法, 希望可以多分享些信息

网友(2023-01-07):
还是用的原厂电调?原厂电调信号PIN脚的定义方便发一下吗?

网友(2023-04-01):
主电调和尾电调信号口是哪个知道么,楼主

网友:
M1电调主尾信号线接口在哪啊,求告知

网友(2023-05-04):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output怎么设置呢。推油门舵机都有反应,电机没反应。电机自检过了的

兄弟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尾电机也不转,尾电机设置的HELITAIRSC DDFP模式点击不转啊

网友:
ardupilot固件本来就能飞3d

网友:
希望楼主出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