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悟空老师,固定翼最大起飞重量如何测算?

楼主(2022-02-23):
是和电机推力有关系吗?例如冲浪者x8 在2212kv2400电机下,最大推力600克,按0.5的推重比,这时候最大起飞重量是1.2公斤吗?  另外 和电池的放电大小有关系吗?

能否简单讲解一下,我看网上这方面真实飞机的资料讲的都比较复杂难懂,不知道航模飞机这种原理算法和真实飞机是否一样?

网友:
成品航模飞机一般都有配套电机和配套的桨,不用太纠结,如果觉得动力不够可以升级。
自制飞机也有推荐的电机和桨,一般需要自己买,你按照相应型号购买,品牌很多,好的就朗宇,觉得动力不够也可以升级。
然后你买电机的时候,不同电机、相同电机不同的kv值也有推荐的机型和重量,也可以作为参考。
电池放电能力一定要大于你电机的耗电能力,并且留有余量。现在很多便宜电池虚标也挺严重的。

网友:
决定因素是翼载荷,空机就已经决定了MTOW,动力系统只是决定了到达失速的快慢程度。
而且很多飞机的MTOW都不一定正确,要靠自己试飞得出结论,尤其是小飞机,重量限制了电池S数和C数后,容易根本飞不起来或者续航极短。

网友:
以经验来看,航模飞机推重比大于0.8就比较好飞,接近0.5性能就很差了,建议越级安装电装,安装比建议更高一级的动力,这样有更好的动力储备

网友A:
帮模友首飞过的冲浪者也有十架左右,我建议安装2212 kv1400电机,螺旋桨用8寸马刀桨改成6寸桨使用,不用加高电机座,推力800克左右,非常有劲

网友A:
很多新人比较喜欢研究参数,其实航模固定翼一般都属于力大砖飞,也不必像真飞机那样去推演个个数据,一般都是实践出真知,一架攒好的固定翼,上电关舱,机头朝上,捏住机头推全油,看一下静推重是否能接近1,最后重心没问题就首飞了。飞行经验积累要在天上,多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新人比较喜欢研究参数,其实航模固定翼一般都属于力大砖飞,也不必像真飞机那样去推演个个数据,一般都 ...

谢谢回复,冲浪者已经稳定飞行了10个起落,每次十几分钟,感觉已经基本掌握了一些基础,现在感觉冲浪者速度有点慢太稳当,正在组装小胖子fpv远距离飞行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模友首飞过的冲浪者也有十架左右,我建议安装2212 kv1400电机,螺旋桨用8寸马刀桨改成6寸桨使用,不用加 ...

1400kv6寸桨?3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新人比较喜欢研究参数,其实航模固定翼一般都属于力大砖飞,也不必像真飞机那样去推演个个数据,一般都 ...

捏住机头推全油
这个动作非常危险,切记。我就这样把手指打了,非常严重!
最好是用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捏住机头推全油
这个动作非常危险,切记。我就这样把手指打了,非常严重!
最 ...

捏住啊,缓推油

网友C:
把所有东西都装上称一下就是最大起飞重量,跟电机推力什么的没有关系。

楼主(2022-03-29):
引用 网友C:
把所有东西都装上称一下就是最大起飞重量,跟电机推力什么的没有关系。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现在了解最大起飞重量和电机推力是有直接关系的,例如朗宇电机各型号都有详细的参数列表,有推荐的桨叶尺寸,在这个基础上倒算最大起飞重量,可以估算fpv飞行设备的载重和最佳经济速度,这也决定了巡航时间的长短。

楼主:
向小胖子这样的常见载机,很多大佬都飞出了多个成熟的硬件组合参考,有些少见的机型就需要自己测算实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现在了解最大起飞重量和电机推力是有直接关系的,例如朗宇电机各型号都有详细的参数 ...

民航机的推重比有30%就可以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