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教学一下

楼主(2022-02-24):
我的飞机有飞控h1  我的遥控器是乐迪at9s
比如我想装个舵机那种投放器 买来之后如何插在接收机上 遥控器如何按开关 开关是那个 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A:
一般来说,遥控器一个通道,控制一项功能。有飞控的直机,至少用了6个通道,前4固定功能,一个姿态控制,一个集体螺距控制。所以你得看看用后边的通道。舵机线可以直接插接收机,然后在遥控器上设置一个开关去控制这个编号的通道;或者插到飞控上,通过飞控把接收到的通道控制信息转发到插舵机的输出端口,这样的话也需要在遥控器上设置一个新的控制通道。 前边的方法简单,但是不正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遥控器一个通道,控制一项功能。有飞控的直机,至少用了6个通道,前4固定功能,一个姿态控制,一 ...

OK了 但是有个问题哥们 我设备插在接收机6号 然后遥控器是10通道才有反应 不是对应号的吗

网友:
现在很多接收机就会有个PPM或者SBUS,IBUS,WBUS端口,用一个信号线传输所有通道的信号。上边还会有直接输出单通道PWM信号的一排端口,这些输出端口可以设置,比如说接收机上有6个PWM输出端口,但是它是个10通道的接收机。这样的话,一般可以设置这6个通道是CH1-CH6,或者输出是CH7-CH10,这个时候会空着两个端口。 这个你要找找你接收机的说明书。

遥控器的按钮和控制通道的对应关系也要看一下,很多遥控器是可以设置上面的某个开关控制几号通道的,你遥控器的那个拨杆,可能就设置成控制CH6了。有些遥控器是不能更改按钮和通道的对应关系的,比如华科尔D10配默认固件,这个你也要找遥控器的说明书看看。

网友:
【舵机放器】
先安全第一吧,练好基本功,或者安全地方,或者申请空域,别乱搞惹事危险哦!

网友:
乐迪接受在sbus模式下有通道变化,原来的从1通道开始变成从3通道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