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朗宇M1 OMP协议配开源控佐罗OPENTX EDGETX

楼主(2022-02-24):
搜索了一下论坛,可能大部分都是用S-FHSS协议,通道和Futaba设置没什么变化,我这台是OMP协议的,设置总有一些问题。
OMP协议看了一下multi-module,差不多是下面的
CH1            A
CH2            E
CH3            Thr. Pitch
CH4            R
CH5            Thr. Hold
CH6            Idle
CH7            Mode
其中,关于CH6和7的说明如下:
Idle:  -100% = Beginner Mode; 0% = Idle 1; +100% = Idle 2Mode:  -100% Attitude(?); 0% Attitude; +100% 3DM2 Mode:  -100% 6G; 0% 3D; +100% 3D

按照上面的说明设置,对频后,CH1 CH2和CH4,三个舵机动作正常。但是油门和螺距总是有些问题,比如说变化Idle时,电机时而启动时而停止;螺距在Normal模式时,CH3平滑变化时螺距会跳一下,整体表现很不正常,我看了曲线都没有问题,对应通道监控也是好的。
看回传的电压也是正常的。

有如下问题:
1、M1的OMP协议内部是否内置油门曲线与螺距曲线?控上是否不需要设置螺距和油门曲线,直接通过CH6的模式切换就可以了。(OMP原厂控基本什么设置都没有)
2、CH6通道有老外在视频说就是油门通道,不知道到底应该是什么情况。

希望有经验的模友帮助。

楼主:
已经在群里大佬帮助下搞定,直接按照通道顺序直接AETR四个通道默认,增加5、6、7三个开关通道就好了,目前m1和m2的OMP协议都工作正常,电压回传也OK

网友A:
请问是内置了螺距曲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内置了螺距曲线吗

对,都是内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