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船模好用的功率计推荐?

楼主(2022-02-24):
淘宝上搜了好多功率计,都不带记忆功能都是只能实时查看的。这对船模来说基本就没啥用啊。有没有那种体积小的带数据记录记忆功能的功率计呢?基本的比如说最高电流、功率,平均电流、功率。能保存这两个数据就足够了。这样船跑下来也能知道各个部件有没有发挥自己的全部实力了。顺带还能知道3大件到底哪个虚标呢。。

网友A:
淘宝搜航模电流计,有200a的,能记录最大电流,最大功率,最低电压,不过有一次电流210多a时候一下子就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航模电流计,有200a的,能记录最大电流,最大功率,最低电压,不过有一次电流210多a时候一下子就坏掉 ...

有没链接,或给个店家名字呢?我搜了好多一问店家都是说不带记录功能。

网友:
看似F3,F4的飞控刷个固件就能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链接,或给个店家名字呢?我搜了好多一问店家都是说不带记录功能。

搜航模功率计,有一个黑色塑料壳的200a的,自己焊接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航模功率计,有一个黑色塑料壳的200a的,自己焊接插头

是不是这个?

网友:
对的,对的。

楼主:
刚刚问了老板。他就说的没这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问了老板。他就说的没这功能

反正我买的有,很有可能卖家不懂,或者版本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问了老板。他就说的没这功能

我当时在华杰买的,他家偏贵,别的家有比这个便宜的,图片我看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在华杰买的,他家偏贵,别的家有比这个便宜的,图片我看也一样

店家全称能发一个吗?淘宝搜华杰出来1000多家,多数名字还不带华杰两个字。很无语。

楼主:
找到华杰模型问了也是说没有回查功能,又在淘宝问了一圈了,都不带这个功能。所有的都说只有实时查看功能。

楼主:
今天下午我也搜到这个了,可惜就是体积有点大。大船放里面可能还没啥。我小船就根本塞不进去,要考虑外挂就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我也搜到这个了,可惜就是体积有点大。大船放里面可能还没啥。我小船就根本塞不进去,要考虑外挂 ...

小船就放弃监测吧,体积都要这么大。

楼主:
买了G.T.power  100多那个,之前问店家,店家回复的不能回查不能记录。后来在B站看到一老外的视频是有峰值电流、峰值功率、低谷电压、耗电量这些数据记录的。今天试机了确实是和B站那个视频一样的。有需求的模友可以买这个。体积不大,180A的量程。基本干啥都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