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22-02-24):
各位 麻烦教学一下 我的飞机有飞控h1 at9s的遥控器 比如我想买个投放器舵机那种 买来如何插在接收机上 还有遥控器如何设置开关这些

网友:
大哥 这颜色飞起来你看的清?

网友A:
这是几百级的

网友:
你这问题太宽泛,先去看基础帖子吧

网友:
这是亚拓哪款飞机?

网友B:
【舵机放器】
先安全第一吧,练好基本功,或者安全地方,或者申请空域,别乱搞惹事危险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舵机放器】
先安全第一吧,练好基本功,或者安全地方,或者申请空域,别乱搞惹事危险哦!

这兄弟已经飞过400米高空了,当然他是在山区飞的。

网友D:
能问出这种问题,很难想象如何飞起这种飞机的,这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问出这种问题,很难想象如何飞起这种飞机的,这很危险

都用H1飞控了。。实际上就是个无人机了,所以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问出这种问题,很难想象如何飞起这种飞机的,这很危险

小白菜 不行吗 研究了个把小时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兄弟已经飞过400米高空了,当然他是在山区飞的。

是的 山区也只有一个喂猪的小厂  个把人 而且离得也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兄弟已经飞过400米高空了,当然他是在山区飞的。

我说很鄙视直机拉距这种行为,一顿臭骂也不知道该说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