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台580想要改装成天地飞板控,请问遥感定义是有统一标准的吗

楼主(2022-02-24):
看论坛里挖掘机的相关教程贴纸比较少,本来我是很讨厌伸手党的,无奈还是找不到相关资料,特来问一下,
像玩飞机一样美国手日本手都有比较统一的定义,挖掘机应该也有吧?

或者麻烦哪位给份挖机的说明书让我参考一下

网友A:
怎么舒服怎么来,规定都是特定的人准备的,挖机要用双回中摇杆控制上半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舒服怎么来,规定都是特定的人准备的,挖机要用双回中摇杆控制上半部分

谢谢指教,主要我是担心我乱来一通的话,回头换了别的机子,或者在外场想玩一下别人的机子就很尴尬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双回中摇杆,回中的时候挖机动作是不是也跟着回中了?

这样说的话不能要回中呀

网友:
技术问题要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双回中摇杆,回中的时候挖机动作是不是也跟着回中了?

这样说的话不能要回中呀

摇杆回中挖机动作是停止,不会跟着回中,遥控器控制的只是液压阀液压油流动的方向,遥控器回中液压阀就关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主要我是担心我乱来一通的话,回头换了别的机子,或者在外场想玩一下别人的机子就很尴尬

别人不按套路来,你也按你的套路来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杆回中挖机动作是停止,不会跟着回中,遥控器控制的只是液压阀液压油流动的方向,遥控器回中液压阀就关 ...

我是丝杆的,也是一样吗